电机后面安装编码器如何最能保证同轴度?---[请教]

楼主(2006-11-11):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Re: 求;安装编码器保证同轴度

楼主网友好!

是光码盘还是编码器?

是孔连接还是轴连接?

能否发个照片上来,帮你看一下。

syw  061111---16.08

网友:
Re: 求;安装编码器保证同轴度

popjie 网友好!

如果电机是采用L型安装架安装的,则,也做个L型安装架,将编码器安在这个架上,

并使编码器的轴与电机轴同心。这样安装找同心有难度吗?

syw   061111---17.34

网友:
Re: 求;安装编码器保证同轴度

呵呵
现在的编骊器有直接和电机做在一起了

你用的时候只要按说明书把线连对即可

网友:
Re: 求;安装编码器保证同轴度

若想求教原理建议可以去看看相关书籍~~~~

网友:
Re: 求;安装编码器保证同轴度

作个支架,中间用弹性联轴器

网友:
Re: 求;安装编码器保证同轴度

同轴度要求多少

网友:
Re: 求;安装编码器保证同轴度

你好popjie

电机后面(风扇罩处)安装编码器多用于经济型数控折弯机或剪板机的变频驱动,
一般使用盆型连接套+软轴弹性连轴器,
因是软连接,同轴度要求不高(电机风扇罩的安装精度就很低),只要将连接套装在风扇罩中心+-0。2mm,均可正常工作。

网友:
Re: 求;安装编码器保证同轴度

9楼说的好

网友:
Re: 求;安装编码器保证同轴度

采用小轴连接,通过轴端面的斜面保证同轴度

网友:
Re: 求;安装编码器保证同轴度

是不是旋转编码器,做个支架将编码器固定在电机后罩的位置,用聚胺脂棒加工一简单联轴件,内孔套在编码器上,外做成圆锥形顶在电机轴的后中心孔上.

网友:
Re: 求;安装编码器保证同轴度

呵呵?
你买一个伺服电机不就自带编码器了吗?
知道的不多,请原谅............

网友:
Re: 求;安装编码器保证同轴度

编码器好象自带联轴节的 欧姆龙的就有的

网友:

如果电机是后接的编码器 只有把电机屁股的风扇拿掉 再装一个连轴器把装风扇的那条轴接出去 装编码器

网友(2007-07-17):

不可以直接连接一个刚性联轴器吗?

网友(2009-07-31):
为什么不直接装在电机上呢?

网友:
"开门"已经讲得很清楚了

网友:
编码器安装在电机端盖上,做个副轴伸安装在轴上(在轴上做个止口),在选择一个弹性联轴器(K35或内齿式塑料联轴器)就行了,我们公司都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锥套,听说这东西自定心很好。

网友:
+-0.2mm可正常工作?一个小时后叫你无法找到电机转速。
最简单的跟供应厂家说你要的电机是带编码器的。再复杂一点就是拆电机后面的端盖,用端盖的轴承位为基准,加工一个定位槽,及几个连接编码器座的螺孔,注意定位槽与轴承位的同轴度。电机芯轴也加工,以轴承位为基准,加工一段可与编码器联轴器配合的轴头(买编码器时将其座及联轴器也买来,该联轴器可轻微补偿两轴的角度偏差),注意加工的轴头与轴承位的同轴度。

网友:
直接用软联接就OK了。

网友(2022-03-24):
看不到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