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你一个齿轮,如何测量它的模数、压力角?

楼主(2006-11-11):
前天IQC部门一同事问我“给你一个齿轮,如何测量它的模数、压力角?”我只能说这个问题我也不知道!

请问一下齿轮模数、压力角是怎样测量的?还有!国标中压力角标准值20度!如果一齿轮压力角大于或小于20度会是什么情况?

期盼你的赐教!

, _ ]* G0 d. W* ]

网友:

简单的说,可以测量齿顶圆,齿形等,再推算压力教和模数

楼主:

推算过程是怎样的?齿形怎么测?能不能详细点说。

网友:

此命题范围太广,但在这样的论坛提这样的问题,想必也不是内行!
两点:1,先用经验看是什么样的齿轮,2,数齿数,量外圆,用公式计算模数,

网友:

4楼的朋友说的对,不要忘了公式

网友:

齿轮测量是很复杂的,尤其是斜齿和弧齿轮,简单的说是先测齿顶圆,(考虑磨损,奇偶等),全齿深,齿数,如果是斜齿,还要测螺旋角,几句话说不清。建议您先找些资料看看,然后在针对性提些问题

楼主:

说得对啊!我是刚开始接触齿轮的!
谢谢大家的答案!

网友:

晕去看书去

网友:

测直齿轮要量出齿顶圆、齿数中心距、全齿高,再根据公式去算出其余的参数。而斜齿轮还要注意旋向。

网友:

模数好求但是压力角怎么求请大家说说

网友:

一、测量它的模数、压力角

1、数齿轮的齿数

2、测量齿轮的齿顶直径

3、测量公法线长度

4、计算法向基圆齿距

4 V; z A! K* f8 T! ?

5、与基圆齿距表对照

6、确定法向模数及压力角

二、如果一齿轮压力角大于或小于20度会是什么情况?

1、齿轮压力角大于20度:基圆增大,承载能力增大,传动比较费力;

2、齿轮压力角小于20度:基圆减小,承载能力减小,传动比较省力。

0 k& h d& M# H+ Z# m

网友:

11楼说得很好,补充一下压力角变化后的影响:在装配时中心距变动时(装配精度内)齿隙变动受影响,在中心距变动量相同的情况下,压力角较小的齿隙变化小,相反则大;不过在传动精度要求不高的工况下,可不考虑这一点。我在印刷机制造中则是必须考虑这一点的。

网友:

对于直齿轮,可以用两组不同的量棒测量跨棒距,然后利用公式就计算出基圆半径和基节,有了这个和齿数,可以得到压力角和模数了。

网友:

11楼说的很对,但是考虑到磨损情况,在计算之后,利用查的模数在带入公式中反算一次.可以保证他的准确度,我基本上是这样做的

网友:

传一个齿轮方面的资料给你

网友:

模数应该是计算出来的,压力角应该上测量的床子测,不然不会很准确的吧。

网友:

测量有的数据,然后根据齿轮手册上面的公式推算出模数及压力角

网友(2006-12-23):

我現在就需在這樣的資料和測量方法
這些我全忘了,最近要用了,急,哪位仁兄可以給我
hbacai@163.com
交流hbacai@hotmail.com

网友(2007-12-02):
那你不会设计一个齿轮啊,把各种尺寸都写上去啊,测得多少然后旧根据测得值进行反推啊,模数.变位系数都得出来了啊!

网友:
齿轮测量应是比较复杂的,不是上面大家想象的那样简单,有时测量也不是那么准确,大概相近就可以了

网友:

测直齿轮要量出齿顶圆、齿数中心距、齿数及配对齿数、旋向,还要考虑是否变位及传动精度要求,然后翻书套公式就行了,齿轮材料及热处理很重要的

网友:
原先上机械原理的时候做过齿轮测量的实验,有专门的仪器。

网友(2008-01-26):
这个问题对于搞齿轮的简直太简单了。建议楼主看一下齿轮的公法线计算公式。数完齿数测量齿顶圆即可大概估算出模数,计算出跨测齿数,实际测量2个跨测数据(例:跨5齿的公法线值w5和跨4齿的公法线值w4)。根据两个值之差即可算出压力角。

网友(2008-02-26):
Da=d+2m=m(z+2)------->m

压力角我明天问下

网友:
23楼正确
还是女的比较细心啊

网友:
现在有很多软件,你只要测几个数据往里面一填就出来了

网友:
首先测齿轮的齿顶圆Da
再数其齿数Z和其倾斜角β
有以上数据后计算根据模数标准取M

网友:
m=d/z  模数等于分度圆直径除以齿数

网友(2008-04-02):
如果是手工测量,测量中心距,一对齿轮做就可以了,如果单个齿轮做,做出来会有干涉

网友(2008-07-04):
向各位大侠学习

网友:
我想模数是这样吧:测量齿顶圆直径,然后按照公式反推,da=m*z+2*ha
一般的ha=m。

网友:
拿把卡尺,一边量,一边用计算表凑数,试着改变模数、变位系数,看看外径、公法线是否能凑上,逐步逼近,即可。

网友:
万能工具显微镜

网友:
楼主说的这个问题太单纯,没说是什么齿轮,
楼主最好去看一下齿轮计算公式吧

网友(2010-01-06):
标准的齿轮是不是只要有齿数和模数就行了?

网友:
我一般是测不同齿数的公法线长,比较基节来确定模数,但压力角很难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