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位高手知道浇铸尼龙的加工工艺?

楼主(2006-11-11):
  网上找了一大圈了没找到 ,应该不是很保密的工艺吧!

网友:

断刀 网友好!

先帮你做几个链接。再帮你找。

 R9 q

syw  061111---20.15

& p1 y' L# Q v0 S) P

//*****************************

增韧尼龙织布梭成型工艺探讨

http://www.trp.com.cn/pdf/zenren.pdf

聚酰胺或尼龙6成型工艺

http://www.hotmold.com/html/hydq/sujiao/jiagong/2006/0418/5391.html

尼龙聚合过程与工艺

http://bbs.cgo5.com/read-module-tid-88574.shtml

 |! C

楼主:

请原晾,SYW大侠,我想找的是,通过什么工艺将浇铸尼龙颗粒加工成零件或毛坯。

网友:

断刀 网友好!

再帮你找……

//**********************************

塑料成型工艺定义

http://bbs.cmiw.cn/forums/434/ShowPost.aspx

模具制作流程

http://bbs.cmiw.cn/forums/2453/ShowPost.aspx

塑料挤出模具设计图册

http://bbs.cmiw.cn/forums/7075/ShowPost.aspx

塑料模具设计师指南 下载

 G

http://bbs.cmiw.cn/forums/9398/ShowPost.aspx

. U+ F r2 {' v R

注塑成型各种缺陷及解决方法

9 h. _0 P v: C

http://bbs.cmiw.cn/forums/11626/ShowPost.aspx

塑料成型模具

http://bbs.cmiw.cn/forums/18357/ShowPost.aspx

各种塑料代号缩写

 M# ~

http://bbs.cmiw.cn/forums/25045/ShowPost.aspx

http://bbs.cmiw.cn/forums/25045/ShowPost.aspx

热固性塑料的中空成型

http://bbs.cmiw.cn/forums/37741/ShowPost.aspx

塑料模具零件的热处理工艺

http://bbs.cmiw.cn/forums/57813/ShowPost.aspx

板金件和塑料件设计的工艺准则

http://bbs.cmiw.cn/forums/56825/ShowPost.aspx

塑料注射成型模具的设计与制造

http://bbs.cmiw.cn/forums/56564/ShowPost.aspx

 n- V8 J/ V" d

常用塑料资料  请大家分享

http://bbs.cmiw.cn/forums/65123/ShowPost.aspx

5 r' G+ K$ s |$ l

树脂和塑料的定义
http://bbs.cmiw.cn/forums/73392/ShowPost.aspx

' w7 m q2 U Q( L5 \- V1 L

工程材料的分类及性能

http://bbs.cmiw.cn/forums/78839/ShowPost.aspx

 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