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里的GRR是否要求太严格?

楼主(2006-11-11):
按道理,书上的说法;GRR(Gauge Reproducebility and Repeatability )

测量再现性和再生性

一般公司要求其值<30%即可

. t3 n2 } [4 O4 z* F% }

我们这里可不这么搞,

我只是一个普通的测绘画图的设计员。

公司组织考试,量块是10个,数显卡尺测内径,

要求是10次测得值总和与10个标准值总和不超过0.1mm,就是说平均每次测量不超过0.01mm

& i- a) L h( I' q4 U2 G v

有这么严格吗?

各位说一说,

我是10次累计偏差了0.18mm.

 `- l

网友:

要看测试的目的何在?

从文中看,测试者似乎在研究同样一个人不同次测量对测量结果的影响。即重复性

网友(2007-05-19):

这不是R&R呀,只是在考考楼主会不会用卡尺而已:)

网友:

照我所知,一般卡尺的分辩率都只有0.01mm。
如果所用的卡尺良好,测量的样品尺寸稳定,测量的人操作规范的话还是可以做到的。
但用量块作样品似乎有点问题,应该是用你平时所测绘对象才对。而且测量者不能分辨10个样品以免记得前次结果。

网友:

我们公司也组织过用千分尺测轴承外径的G R&R分析,我们实验室3个人只有8%,我感觉不光和人的测量手法有关,还是被测产品的精度有产,比如圆的圆度太差,每一次你测的地方不一样,G R&R就不能反映真正的情况了!!

网友(2007-10-17):
楼主,你们公司的管理者由必要系统的学习一下了,我负责任的说他们是胡搞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和我们公司的老头一样,瞎指挥,上海话叫捣浆糊!

网友:
这不是胡搞,是你们不懂,不要瞎说。
只是要注意考核所用的卡尺必须是合格的。
当然,考核要求是严格了些,放宽到0.13是可以的。

在70年代以前,一般工人常用内、外卡钳测量0.02加减0.01的尺寸靠的就是手法感觉。
现代测量依然脱离不了手法和感觉,5年前,我在技术大比武时要求使用内卡钳测出孔径
0.01正副0.005的尺寸。

网友:
我的手感比较恒定,游标卡尺一般我喜欢紧的手感。我现在在练用游标卡尺量出0.005的水平。

网友:
我不是瞎说,就是他们不懂,而且多数搞R&R对自己的目的其实不很清楚。兰羽自己的个人技能是另外一回事儿

网友:
你們根本就不知道GR&R

你們根本就不知道GR&R:
首先:最基本的一點GR&R是需要用產品來做的,不是用量塊!用卡尺測量一個長度足夠的通孔和你測量一個只有0.2深的盲孔,測量的誤差絕對不一樣。說明這個安排GRR的根本就不懂GR&R,GR&R最基本的幾點就是:A。在使用現場,B。使用產品  C。由平常使用人員操作
這與校正不一樣,校正是A。在計量室,B。使用量塊 C。由經過培訓考核的技術人員操作

其次。GR&R是分析測量系統的誤差,其中包括三部份,PV即工件的誤差,AV即人的誤差,EV即量具的誤差。其中一部分很差,GR&R結果都會不合格,假如量具重復性差,假如產品的形狀誤差大(比如內徑圓度大,每量的點不一樣結果就會差很遠),不能說測量系統GRR》30%就是這個使用的人的問題。

再次,GRR是經過統計計算后看百分比的,不是看你量10次差多少,這沒意思,假如你測量一個公差2MM的尺寸,誤差0.1根本就是合格的,假如你測量一個公差0.1的尺寸,誤差0.1你說合格嗎。GRR的分析是基於TV即產品公差來計算的,這一點從GRR的計算公式里就可以看出。

基於以上錯誤,可以看出你們老大根本就不懂GRR。唉,把一個好的工具用到如此地步,心痛之,由於太心痛了,才打這麼多字。哎

网友:
说得好,首先肯定他们领导就是不懂。至于后面,那么我问一下GR&R是分析測量系統的誤差,其中包括三部份,PV即工件的誤差,AV即人的誤差,EV即量具的誤差。其中一部分很差,GR&R結果都會不合格,那么如果是第一个误差对量具制造厂家岂不是很不公平?你肯说这么多是个好现象,至少你研究了GR&R并且有自己的心得。现在很多厂家对GR&R都有点像跟风似得乱用而不是真正消化吸收了解用它的目的才用

网友:
关于量具验收的问题,其实很少有量具供应商愿意做GRR分析的,因为这其中包括工件误差和人员误差,不单单只是设备误差。一般都是通过对重复性及精度的检定来验收。
另外,在实际操作过程中,这个工件的误差,其实比较重要,PV在GRR里占比例越大,其他部分占的比例就相对下降。
另外,还会遇到一个工件分级的问题,按TS的MSA要求,这工件的分级是应该涵盖产品公差整个范围,即用来MSA分析的工件的尺寸应该有接近最大极限尺寸和最小极限尺寸的,这里面有一个参加来评估,就是NDC,如果NDC小于5,即分级能力不够,GRR的结果就算是好的也是没意义的。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如果AV,EV不变的情况下,其实NDC越大,GRR就越小。
所以,其实很少有厂家愿意用MSA来验收他们的量具的。因为这里面涉及的因素比较多

网友:
哈哈哈哈,我给加拿大一个公司提供的电子式气动量仪及其配套装置他们先在无锡一个工厂做实验,说GR&R不合格,我说你先看看零件的分散性有多大,人家理直气壮地说要是称称胖子和称瘦子应该是一样的。555,碰到这样的外行我无语,在他们眼中这个标准根本和机床工件本身无关就仅仅是考察量具的。这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很多人只是跟风在用而不是要明白他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网友:

他们都不懂%GR&R

网友:
领导的想法是考察个人的技能吧。哪在这个时候,块规的实际尺寸就是考核机加检验员的最佳标准。
在不计卡尺的误差的情况下10次测量的误差之和是0.13应该是较公正的。
楼主是搞测绘的,那么基本测量知识还是要有的。
而为了掌握员工的个人能力,有时候当领导的不懂也要做的,至少你知道,不是吗?
兄弟,领导不是仙,但是领导也不会笨的。他肯定有目的哦。
说实话,真在工厂完全做R&R,按照机床加工那样的全面,那就另一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