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板让我做数控车英制螺纹---请教

楼主(2006-11-12):
老板让我做数控车英制螺纹~~说出来不怕大家笑话~ 我就知道刀是55的~
我剩下的一点也不知道~
我用的是广数980T 杂车 老大们~

网友:
Re: 关于英制螺纹

您都快"六级"啦,可这活怎么干?

可怜天下"流级""声".

没办法,只好该它的"G"代码!!!!

对啦,还有一个小窍门,只告诉您一人:如果还有主轴编码器的话,换上一个英制齿轮/皮带轮.

网友:
Re: 关于英制螺纹

看一看编程说明书,里面有车螺纹专用G代码,对应车公制螺纹和英制螺纹有详细的格式说明。

照着输入G代码指令即可!很容易的

网友:
Re: 关于英制螺纹

数控散人思路很厉害,看来很有经验,佩服.

网友:
Re: 关于英制螺纹

用G92指令不就得了,我也用这个系统的,好简单
实在不行,就打我电话,我教你:15952501814    MT杨

网友(2008-01-29):
用G76把导程F改为E+牙数{一英寸的牙数}

网友:
928和980玩过

928和980差不多,可以用G92,格式是G92X多少,Z多少有锥度加R多少,E多少,E是制英制的牙数最后还有个I和K,可有可无,我在很久久前加过玩,现在都玩KND,不知道有没记错,928和980系列倒贴我也不玩,任意程序段加工玩不起来,KND就可以,忘了G76能不能上去玩

网友:
我现在玩的厂子做的主要是55度密封管螺纹管件

9成5是用65到60度的刀,没有专门用55度的,都说是因为大量生产需要,不知道说法对不对,我想知道大家都用多少度刀车哪种产品

网友:
我都是把英制尺寸换算成公制再车

网友:
公制的小意思,可这英制的还真不知道

网友:
查手册  转换成公制  螺距就出来了  有了螺距就跟以前方法一样

网友:
换算螺距也行
G92把R换I扣数也可

网友:
不都一样的吗?。用G92X Z    R   I   就行的

网友(2008-09-24):
浙江

980td的可以从中间继续加工的啊   中途崩刀的话  只要手动停下换好刀片  在手动把主轴。切削液开启就可以接着加工

网友:
首先要弄清到底是多大的呀!图纸上应该有呀!买一本螺纹标准手册!

网友:
查手册 把英制转换过来 查出螺距 和公制一样车法

网友:
散人前辈的办法还真够绝的

网友:
最简洁的办法就是把英制的转换成公制的。用G92或者是G76都可以

网友:
好好哦得各种G代码哦
买过仿真软件
基本上应该就没有问题了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