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圆弧剃前(磨前)滚刀的设计

楼主(2006-11-12):
现在一些齿轮生产厂家加工较大模数齿轮或较细长齿时可能使用单圆弧剃前(磨前)滚刀加工产品,这样的刀具设计方法除北京齿轮厂一位同志曾经论述过外,一直没有见到相关的资料。我通过对刀具厂家提供的刀具参数进行了计算,其中大部分参数都可对上,还有一部分参数和厂家不同,我想大虾们可否有此方面经验或书籍传授?或讨论?

网友:

请详细说明哪些参数对不上,哪些对得上。你用的刀具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
资料的话齿轮手册上有些单圆弧滚刀的计算公式,不少厂子就是照那个做的。当然刀具厂也回自己总结些经验公式。单圆弧滚刀并没有特别的地方,只是先端做成单圆弧而已,这样啮合长会变小,所以有时还需要变位设计来搭配

网友:

还有个难点是触角部分的参数

网友:

呵呵,本人作了2年齿轮刀具设计,
可以根据书上的指导和自己推倒,解决磨前滚刀设计,好好学习,楼主

网友(2008-02-01):
不好处理的是触角部分及齿顶修缘参数的确定

网友(2009-04-20):
触角部分的计算很混乱,看到好多资料上的计算方法都不一样,要不知道谁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