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蜗杆的车削技巧。

楼主(2006-11-12):
,我公司的加工数量比较大,(月加工两千条)加工工艺是,粗车,调质,精车(外圆,螺纹留磨),淬火,外磨,螺纹磨。

请教1:加工工艺有,没有需要改良的地方。

请教2:关于车床车螺纹的加工,(沈1。CA6140)模数:5   ,双头。我公司师傅的车削方法是:转速250转,合金车刀,刀尖小于牙底宽,采用两边修的办法,8小时加工35到40条(专门车螺纹)。请问各位有没有更好的办法。提高产量的。

                       真诚请教

网友:

不知道用旋风切削行不行

网友:

低速蜗杆怎么能用合金车刀呢?这样容易崩刀,而且一旦粘刀很难修掉,表面粗糙度差,应该用白钢刀才对,采取分刀级进车削,不过产量较低。像你这种情况建议一台粗车一台精车,粗车用合金刀,精车用白钢刀,对刀是很快的,刀具磨损要记得及时刃麿!

网友:

我干的加工我还真没见过,请高手介绍一下!

网友:

直径、长度???

网友:

用普通车床车模数螺纹,每班车35到40个很不错了,考虑下用数控车床加工.

网友:

以前给技师培训加工过大小模数螺纹.我们经验是.蜗杆外径放0.3余量.顶径宽刻螺旋线,白钢刀磨成大R槽.前角r=12度至15度.后角r=5-7度,刀尖磨圆.分层切削.分3次.笫一步.直进法.左右切削至刻线.以此类推.车至底径.再分头半精车.车刀磨成单边大前角,分左右刀.这样效益还不错.(加切削液)

网友:

从你们的加工来看,如果是一台车床就能加工出这么多,水平已经非常高了。用旋风铣加工蜗杆非常好,花钱不多但是比你所说的效率高不太多,另外是否可以用旋风铣加工,还要看蜗杆的具体形状,主要是蜗杆俩端的轴承台阶尺寸是否与旋风铣的刀架发生干涉。如果你的这个产品是可以生产多年的,可以考虑冷、热挤压加工。最后再精加工。

网友:

我加工过几条,不太好做,用普车先用合金刀高速做初车,,后用白钢刀精车
至于
效率还可,8小时35条没有问题,但要2台分精和初,
一般原则有三类,,左右切削法,车槽法,还有分层切削法,
粗车速度15`~20M/MIN
精车有与是红硬度较差的白钢车刀所以切削速度要5M/MIN左右
学徒工的见解别见笑

网友:

我们厂以前用旋风切削车过摸数2个的小蜗杆单头的,外径15,长60,每天能加工200多条(不过我们做的要求不高,是工业摇头扇摇头用的).

网友:

我们是用旋风铣粗加工ZI\ZN型蜗杆,单边留量0.15~0.18,高频后在蜗杆磨上精加工.精度在7~8级,

网友(2008-08-12):
车蜗杆的刀有嘛?

是呀 我们也加工这东西.不好做.我们是用数车做的转速350
        摸数 1.75      导程10.99  双头的    材料1Gr17(不锈铁)
       刀具材料   YG6    ( 白刚的容易蹦后刀刃)前刀刃卷削不好,总是像外圆刀蹦刀一样,铁削往后牙面转,造成后刀刃蹦掉       一个班顺利的话加工30几条     头大
           想请教各位有机架刀没有

网友(点评):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21713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