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宽度和外径的计算---[请教]

楼主(2006-11-12):
轴承的内径可以根据型号计算出来,轴承的宽度和外径有计算公式吗?

网友:

轴承是标准件,
轴承厂家不会随便做轴承,得安一定的标准制作轴承,轴承的所有外形尺寸都规定好的,轴承的宽度和外径查供应商的样本.

网友:

引用 楼主:

轴承的内径可以根据型号计算出来,轴承的宽度和外径有计算公式吗?

请教内径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2009-01-09):
公制的一般是后两位数字乘以5~~
如23024  内径 24*5=120mm
超过500内径 一般这么表示240/600  内径就为600mm~~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回答的很专业嘛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问6001的内径是多少啊

网友:
6001内径是12MM

网友(2009-03-10):
看来没有规律可循了

网友B:
内孔10以下的直接以实际尺寸表示10~20的12、15、17以01、02、03表示

网友:
引用 网友B:
内孔10以下的直接以实际尺寸表示10~20的12、15、17以01、02、03表示

补充一下,内径为10mm的轴承,内径代号是00
对于常用的轴承来说,即:内径在20~~480mm的轴承,它的内径就是内径代号乘以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