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olidwork2006四光盘的安装方法

楼主(2006-11-12):
各位大虾 能不能告诉我Solidwork2006安装方法

8 e' A3 ? Q9 }4 B1 k

我按着碟里面的方法 老是装不上去``

; E; s6 b C* Q0 U7 @8 A

谁能告诉我 QQ20867186 拜托了

网友:

按说明装的,没问题.
; }; e: f/ z6 U你破解没做对吧

网友:

楼主是装不上,还是装上打不开?如果是装不上是序列号没照应,如果是打不开是没激活破解!

网友(2006-12-31):

有两种破解方法  一种麻烦 一种简单  可以上网找一下

网友:

以前用过,要安装模拟狗,然后再破解就可以了。

网友:

把二、三、四碟中DADA目录下的文件复制到一碟再安装。完成后再安装模拟狗破解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