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创意:电磁泵

楼主(2006-11-12):
不知到这个贴,该发到那个栏目里.看着这个栏目刚开通,不知羚羊上任了没有?发个贴聚聚人气.

# \ B+ f8 `$ d/ T u

是这样的,这段时间我很忙,原来的一些产品创意,进行的半半拉拉,如果社区的同仁,那位有时间,有兴趣.你可以接着来做.我把大概情况介绍一下:

0 f# @9 v1 ^ A

电磁泵;但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我想在一个铝制缸筒内(铝隔磁),作成两部分,中间有3mm的隔墙,一端固定电磁铁,一端封住磁铁,利用磁铁做活塞,在电磁铁一端通入交替变化的直流电,利用电磁铁磁场的变化,来吸合或排斥活塞,达到活塞的往复移动.(直流电脉冲变化后,可以改变泵的流量.)这个项目前期我进行了专利查询,目前还没有这方面的专利.如有兴趣和老鹰或 我qq群里的好友联系就行!!

人品要求:真正的工程师

网友:

这是高手专栏,勤工开了个好头!

网友:

这类泵好象在汽车燃油供给系统中见过!

网友:

磁场在空气及金属中的衰减程度是不同的,行程不能做得很大

网友:

看似简单,做起来挺困难的,考虑的地方比较多

网友:

勤工您好

 瓦房店机床厂生产的WF30车床的冷却泵是否是这种电磁泵。

7 z, l C

其活塞中心和进口处各有一单向阀,在线圈通入脉动直流电后,活塞做往复运动。

网友:

      我个人认为这个产品很有创意,但有几个问题:1)电磁铁的行程和力的问题。电磁铁的行程范围内磁力呈非线性关系,有些阶段力很小,如何发挥电磁铁的最大力;再一个,摩擦力的问题,为了保证可靠密封,必然产生一定的摩擦力,电磁力和摩擦力如何匹配,再则就是活塞如何回来,是否还靠电磁力?2)效率问题,直接和产品的定位有关,效率太低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3)电磁铁的寿命和散热问题,一般普通电磁铁频繁开关寿命有限,散热不好也直接影响到寿命。4)配流问题。从原理看可能要采用阀的配流方案,动作很快的时候阀的动作能否跟得上。5)产品的定位问题:也就是产品的优点及使用的场合。这么一个新东西,必须由他独到的地方,比如说体积小、功率密度大等等,解决了当前产品的某个重要问题。其次是应用场合。
    我曾经看到过一种产品,采用电磁阀进行配流,其他的部位还是采用传统方案,主要是解决流量脉动和噪音问题。泵转过一定角度,电磁铁动作,提前供油或进行预压缩。这个目前好像已经有了产品。
    个人一点见解,请同行赐教。

网友:

难度比电磁轴承要简单得多,建一个模型样机不难。如要达到工业应用,还有许多细致工作要做

楼主:

从前段的试验中看,出现的问题主要是4楼担心的问题,的确是行程短.现在基本上已解决了流量问题,但脉动还存在.

网友:

把线圈绕在缸筒上,磁铁在筒内的交变磁场里往复运动,是不是不会出现行程短的问题?当然不能用铝作缸筒了。

网友:

我单位曾作过电磁泵,现传一个装配图给大家参考一下!

14225-00电磁泵总装图.dwg

网友:

做产品,要考虑用在什么地方?能改变或替换什么?使用起来有什么提高?会不会有副作用?

是不是要做综合"阀"的作用的泵?要是那样的话,就要把和分离使用的优劣讲清楚.

感觉楼主说的不够详细.

网友:

估计脉动是消除不了了

网友:

上面各位给你一些好的建议,真切感受到这个家的温暖。
我认为:
1、最好不采用磁铁做活塞,因为,磁铁是特别脆性的材料,最怕碰撞,也容易锈蚀,不论是撞裂之后的铁屑,还是绣迹,都会造成工艺性的缺陷,还有朋友们提到的磁力衰减的问题,可以采用导磁材料做活塞。
2、根据泵的用途,大小,压力,介质,泵体可以采用铝镁合金,或者不锈钢、铜材,还可以选择非金属材料,比如:尼龙,聚全四氟乙烯,超高分子聚乙烯,工程塑料等。
3、外面则采用永久磁铁环包裹泵体,但可以滑动,以带动活塞做轴向运动。
4、怎样驱动这个永久磁铁环,你可以做文章了。
5、你还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些相关报道,看看是否有做的必要。
多多交流。

电子邮件:luwuming001@163.com

网友:

如果不能泄漏,可以采用隔膜泵或磁力泵\屏蔽泵之类的.我觉得这个创意实现起来没有可能成功,因为它不比现有产品更有优势,甚至还不如现有产品.

网友:

这个东西实际做起来比想像的要困难的多

网友:

我见过样品,用在咖啡机上,直接喷射开水冲咖啡粉,

网友(2006-12-19):

往复式的气囊崩和这个的原理差不多,一个小塑料泵,几万块,日本产的

网友(2007-01-19):

我在咖啡机上见过,那个压力冲水泵就是电磁泵

网友:

勤工:压力脉动可以通过多缸并联解决,用多相直流脉冲电源,按一定规律给相应的泵通电,就可以实现。以前在农业机械上介绍的三缸药泵就不存在压力脉动现象。

网友:

防爆吗?可以试试。

网友:

不存在爆炸问题,线圈散热可以通过散热片解决,再者没有火花,在易燃易爆环境下也可以使用。

网友(2007-03-09):

电磁泵在国外应该应用挺多,铸造类有用电磁泵。

网友:

电磁泵功率不可能做很大,又于磁场是非线性,而且不好控制.

网友:

      稍微改一下结构,行程就可以任意延长。我建议:用陶瓷材料做缸套,两端密封,设进出油口(两个单向阀即可)。缸套外面缠驱动线圈;用稀土永磁材料做活塞;只要在驱动线圈上加上交变电流,活塞就能往返运动。运动速度取决于电流频率,力量取决于电流大小。
     建议:再有类似这样的小问题,就CALL ME ,OK?

网友:

补充一下:此结构不会有活塞位置影响磁力的问题。

网友:

建议:提不出方案的看客不要发言,以免制造篇幅浪费。

网友:

以上各位说的都很好尤其是14楼提的几个建议很好.我想说的是不知楼主将来想在什么环境下使用这个产品,具体的技术要求是什么?
多交流共努力!

网友(2007-07-30):

我看先得计算经济性好不,虽然东西很新颖但是没有市场一样白搭。估计实现起来是可以的,我们国家不是搞磁流潜艇动力吗,就用这种原理的。所以还是可以实现的,就是成本问题,实际使用中会不会出现新问题。

网友:

该产品早就有成品面市,主要用于电慰斗及咖啡机上。
在网上可以查到的

网友:

小的有:小真空泵,气体样品提取等,大的到是没见过。

网友(2007-09-16):

兄弟,你很聪明。但这种设计已经有成熟的产品,用于汽车油泵、空调系统润滑油路中,感兴趣的话,我可以发一阁总称图你看看。

网友:

海力的气泵有这种产品。用来产生气泡的,在水中充氧。我们一个同事研究过。使用铝缸,弹簧回程

网友:

我看军事杂志上 美国正在研究电磁炮 和老兄的原理差不多

网友:

电磁泵在SMT的波峰焊机上已经有应用。和你想象的不太一样。你在网上查查!!

网友:

深圳有个  宗盛   专门做这方面的电磁铁泵
如果是电磁泵,看看西安光机所下面有个麦特公司

网友:

我认为可以在磁铁外包裹一层的耐磨导磁薄物质!容易锈蚀撞裂之后的铁屑就不会造成工艺性的缺陷。

新手多多指点呵呵

网友:

这个泵我好多年前就做过,效果还不错,动铁芯必须用两根平衡弹簧维持在中心,两端只能靠弹簧支撑,否则躁声寿命都不行,现在有好多新材料了,中间的铁芯可以用钕铁堋,可以大大的提高压力,节省能源

网友(2007-10-17):
有创意~就加油干把~~~~~

网友(2007-11-29):
我的理解是不是类似于膜片汽油泵似的原理,靠膜片的吸和推两个动作同是分别打开和关闭两个单向阀来实现泵送液体?

网友:
你最好找一找有关直线电机的书籍看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使用环境有局限性 性价比不是怎么高

这个使用起来造价很高  环境有局限性 虽然减少了机械部分 但是 电磁泵的 磁泵芯 和泵体的造价较高

网友(2010-11-26):
什么呀?我没看到什么呀?

网友:
在缸体外包线圈的方法还不行,你要考虑活塞跑到两头什么位置开始换向,又要加换向装置,体积又大了,没什么优点。

网友(2014-03-13):
磁力驱动泵

网友:
这个功率会很小,没有使用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