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nicrmo4是什么模具材质?

楼主(2006-11-12):
请问各位老大,38nicrmo4是什么模具材质??

网友:

请知道的大侠帮助解释一下。
谢谢!

网友(2008-10-15):
应该是合金结构 钢

听说是合金结构钢,其它的就不是很清楚了。

网友:
从网上找的。

38NiCrMo4一种合金钢,成分(%):碳:0.32~0.39 硅:小于0.4
锰0.5~0.8 磷硫含量小于0.035 铬:0.9~1.2 钼:0.15~0.30 铌0.90~1.20
C40是一种碳素钢:碳0.37~0.44 硅小于0.4 锰0.5~0.8 磷硫含量小于 0.045 铬小于0.40 钼小于0.10 铌小于0.40
基本上就是这些材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