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油箱

楼主(2006-11-13):
请问不锈钢油箱都用什么牌号的,另外不锈钢油箱焊好后是否需要涂漆等,怎样才能美观一些.

网友:

应该304L可以

网友:

2Cr13

网友:

304 钝化膏或用手电钻夹一木棒涂上研磨砂研磨不规则圆印.

网友:

304板料,要求美观的话,可采用304镜面板,焊好后抛光即可,可不涂漆!

网友:

不锈钢油箱焊好后不需要涂漆,清理干净就行.

网友:

1. 焊缝绝对不能在弯折处,以免应力集中;
2. 使用氩弧焊,焊缝比较好;
3. 用MQ-500(或同等)的专用酸洗膏对焊逢清洗:涂抹15分钟后要用清水冲干净.(涂抹时注意戴上胶手套)

网友:

1.采用304钢板,最好为t3的板料;
2.一般的磨砂板就行了,采用镜面板更好.
3.没必要涂漆.

网友(2010-07-03):
不锈钢油箱都用SUS304,另外不锈钢油箱焊好后最好进行打磨抛光处理,用MQ-500(或同等)的专用酸洗膏对焊逢清洗:涂抹15分钟后要用清水冲干净.(涂抹时注意戴上胶手套),怎样才能美观一些!!!

网友:
学习了  讲得很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