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噪音---[实际问题,求助]

楼主(2006-11-13):
我设计的塑料齿轮噪音很大,技术参数如下:
齿数=70,模数=1.25,螺旋角=7.125°,压力角=20°;跨齿数=8,公法线长度=28.929,量柱跨距=90.626,量柱=Φ2;
实际测得:公法线长度=28.72,量柱跨距=90.18;
齿形偏瘦,如何修整,先谢谢了!

材料为POM,转速约33转/分钟。

网友:

问题出在您的模具上,为了不报废你的模具,你最好作一个标准齿型的齿轮(要淬火哦),将齿轮同模具一起研合,直到模具合格为止.你试一下吧!

网友:

塑料的成型过程收缩率很大,不知道楼主考虑到没有,33r.p.m转速很低,不应该有噪音,肯定是齿齿型曲线不对,最好是成型留余量,再加工下

网友:

没有考虑塑料的热塑收缩问题,废掉重做.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设计的塑料齿轮噪音很大,技术参数如下:
齿数=70,模数=1.25,螺旋角=7.125°,压力角=20°;跨齿数=8,公法线长度=28.929,量柱跨距=90.626,量柱=Φ2;
实际测得:公法线长度=28.72,量柱跨距=90.18;
齿形偏瘦,如何修整,先谢谢了!

3 S9 ~6 r \: p" B1 ^ [0 r

材料为POM,转速约33转/分钟。

- ~; V& ] N2 Q

因为结构是通过斜齿轮带动倾斜轴套实现摇摆动作,上坡时斜齿轮受力,下坡时由于惯性斜齿轮与蜗杆碰撞,产生噪音。

另外,请教一下设计塑料模具的朋友斜齿轮齿形部分是怎么加工的,如何考虑收缩率?

楼主:

另外,设计时,人为将齿厚加大,需要调整什么参数;
变位设计时,是否只有齿数小于17,才能考虑变位?
----------------------------------------------------------------
先谢谢了!

网友:

是玩具上用的齿轮吧。
蜗杆是几头的?
油脂润滑?
斜齿轮不妨偷肉减小其惯性试一试。

网友:

支持

网友:

呵呵,可能是没有到角的缘故

网友(2007-04-01):

hao 老大 后来你的这个怎么解决啊

 V' ^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啊 你在哪里?可以联系吗  QQ378076231

网友:

任意齿数的齿轮都可以考虑成变位齿轮,我们公司的齿轮全部采用变位齿轮传动.只不过我们是合金刚齿轮,淬火后磨削加工的.

网友:

各位朋友、 老大 ,我也遇到同样这个问题了,我设计的是一个正齿轮传动机械,齿不深,不受压时噪声不大,一旦受压后重新转动就大了,这是为什么啊?可以联系帮我吗  QQ:44367106  ( mj)
谢谢!

网友:

12楼的朋友:可能是齿向啮合不好,检查齿面接触印痕情况.

网友(2007-12-04):
塑料齿轮有噪音

我有套齿轮。沿一根齿条作上下运动。在下降事有齿轮的冲击声音。驱动是用蜗杆传动斜齿。斜齿出传平行齿

网友:
有没可能是强度不够,一受力时产生的变形导致一对啮合的齿轮中心距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