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冲压不锈钢制件的模具---[实际问题,求助]

楼主(2006-11-13):
我原先是电动工具产品设计工程师,现帮老同学管理钣金厂,工厂主要加工普通的不锈钢制件,我发现工厂的模具寿命很低,有的只有几百模就坏了,维修很频繁,影响生产进度和产品质量,我现向各位大侠求助:不锈钢冲压模具的注意事项或有关资料,能推荐一个老手到我厂工作更佳。

网友:

不锈钢的分类我就不说了,简单的说说冲压特点
    在冲压时,为了获得良好的塑性,应使材料处于软态。故要对马氏体型铬钢进行退火,对奥氏体镍铬钢进行淬火,来提高冲压工艺性。
     不锈钢材料不但强度高,而且任性也较高,在冲压时金属易粘浮在模具表面,产生粘联现象,影响了模具寿命及工件质量,因此模具表面粗糙度一定要好,纫口保持锋利,采用较低的冲压速度和粘度较大的润滑油润滑。

楼主:

本厂产品外观要求很高,大多数要进行抛光或振研,请二楼前辈说得再详细一些,比如材料采购时应有哪些要求?模具材料选用什么最佳?模具寿命达到多少为最佳经济成本?模具间隙应怎样才合理?

请大侠们帮帮忙,谢谢!

网友:

采购材料首先用具备使用性能以保证产品的功能、性能。还应具备适用于加工的工艺性能,以获得适用冲压工艺的特点。
模具选材考虑到性价比选用Cr12MoV还是可行的。冲压次数一般在5W~10W之间。间隙可根据产品实际情况而定。

网友:
抛光或振研---[实际问题,求助]

各位楼主,大家好!现我们冲压厂正在做第一个不锈钢产品的冲压件,我司是做汽车零部件的,我急需求助楼主 有关 抛光或振研,因为我们是刚刚组建的新冲压厂,我本人对不锈钢件无任何经验。附上产品样图(装配好的样件)。我现急需采购抛光或振研的设备,请您协助提出相关抛光或振研的设备的型号,有图片更好!谢谢!

网友:

五楼的朋友你好,如果你的这个产品暴露在外面建议使用电抛光的方法解决。

网友:

楼主大哥我公司也是做汽车配件的,
像你的那种摸具我想还是请主业的摸具公司做,然后自己来保养比较好一点.
等在此技术领域有点收获了在自己做........
因为年龄小,所以什么都不懂......

楼主:

抛光设备应根据工件形状设计专机抛效率高,最后还需人工进行精抛为好。冲压后的
工件表面质量很重要,直接关系到抛光成本和工件质量。

网友:

谢谢大家的提醒,但我的确对抛光不了解,大家所说的电抛光或专机我得请教,能具体些吗?我的产品冲压好后是图未形状,只是没有装配在黑色塑料件上,需进行抛光。我的量不大,一年约10000件,所以成本越低工艺越简单越好。

网友:

我支持8楼的朋友,我个人也认为人工抛光好一些.

楼主:

专机打砂去不锈钢黑皮,人工精抛后成镜面,专机运动轨迹与工件外形一致就行了。图示的工件两台专机就可搞定,专机成本3万以内

网友:

图示工件 的材质为304BA,还需要专机去黑皮吗?

专机 要自己做吗?人工精抛用什么工具?急!!!

 O# O% D4 l

谢谢大虾!

网友:

请楼主重新说明你的这个产品。如:表面要求(要达到镜面还是一般)以及用途等等,这样大家可以有一个明确的认识,便于发言、提供有力信息。

楼主:

你的压出来的工件时表面的质量来决定是否用机抛还是直接人工抛光,人工抛光主要采用通用的抛光机,靠工人的技术来保证表面质量。
汽车轮子外罩许多也是人工精抛出来的,人自检和决定抛那的灵活性是机器无法代替的。

网友(2009-09-15):
自己懂得太少,学习!@

网友(2010-09-17):
我们自己做抛光机,焊个家,车个轴,上上轮,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