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攻一个M10的孔,需要用多大的钻头打?---[新手求助]

楼主(2006-11-13):
 要攻一个M10的孔,需要用多大的钻头打,然后在有M10的丝攻攻啊.新手请教?

网友:

这样的问题到这来会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有这个工夫都钻好了,差不多钳工都知道的,或者查一下手册也可以呀。

网友:

大哥,楼上的说的没错啦,这样的事就以后请不要在这地方发了啦,看看钳工操作方面的书啦,"8.7左右"

网友:

直径8.5的钻头!

网友:

这样的问题到这来会是不是有点太浪费了,有这个工夫都钻好了,差不多钳工都知道的,或者查一下手册也可以呀。绝对OK

楼主:

我知道的.是用10减去螺距1.5啊,用8.5的啊,我只不过想确认一下啊

网友:

楼上各位说的全不对,要看材料:铸件8.5,钢件8.6-8.7,不锈钢8.7-8.8

网友:

.....我不发表意见 但我只知道M10的内孔尺寸为Φ8.376+0.3

网友:

具体用什么钻头看材料、工装夹具的情况而定

网友:

一般的是10*0.85=8.5

网友:

既然是新手,没啥好说啦!!记住:M10的螺纹,钻钢件,底孔直径为;8.7mm;铸铁件,8.5mm.

网友:

是细牙还是粗牙?

网友:

是细牙还是粗牙,又同吧?

网友:

8.5

网友:

也就是8.5左右吧!!具体的可以去查切削手册呀!!那里面是有的....

网友:

应该根据要求吧,一般8.5吧

网友:

我们大家都在浪费表情

网友:

公制螺纹计算方法:t<1mm;底孔直径=螺纹基本直径—螺距. |4 m2 U$ E) G' f# w' A t>1mm;底孔直径=螺纹基本直径-(1.04~1.06)螺距 ' @; T9 r. w* |% k在韧性材料上攻丝时,选括弧中的较小值。在脆性材料上攻丝时,选较大值。- i' h! Q2 ^) x5 G- ]+ x9 Q 英制螺纹:螺纹基本直径在3/16~5/8英寸;铸铁与青铜:底孔直径=25*(螺纹基本直径-1/每英寸牙间数),钢与黄铜: 底孔直径=25*(螺纹基本直径-1/每英寸牙间数)+0.1。: v- I! ]- j( f% l( u% g 螺纹基本直径在3/4~1 1/2英寸;铸铁与青铜:底孔直径=25*(螺纹基本直径-1/每英寸牙间数),钢与黄铜: 底孔直径=25*(螺纹基本直径-1/每英寸牙间数)+0.2。

网友:

7楼说的对不同材料所选用的钻头是不同的

网友:

8.5吧。。。我也是新手,来报道顺便学习

网友:

其实你们说的都有问题,这个螺纹要看是挤压加工还是切削加工,挤压加工的话要9.4左右,还要看材料

网友(2007-03-13):

这么简单的东西...你查查手册也行...你学校都没毕业?

网友:

楼主,我同意上一楼的观点,查手册就OK了
-_-"

网友:

到标准件栏目里去,有你需要的资料。

网友:

用最接近M10的钻头,然后在用车床车出尺寸,一般要减10到20丝左右的尺寸,有助于攻丝!

网友: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ha ha
8.5

网友:

去书店里找一本机械加工工艺手册,查一下M10的螺纹低孔不就知道了,对于一些特殊的材料,还的问问钳工,他们有经验的

网友:

我以前也听师傅说过是8.7

网友(2007-04-22):

8.5左右吧

网友:

铸件8.5,钢件8.6-8.7,不锈钢8.7-8.8

网友(2007-10-13):
铸件8.5,钢件8.6-8.7,不锈钢8.7-8.8

网友:
依据材料,还有丝堆的质量
有必要将丝锥外圆微磨削一下,会有更加好的效果

网友:
所以平时要多看看手册啊 。

网友:
一般钢铁件的话
钻孔直径=大径-(1.05~1.08)×螺距

网友:
你们都很好玩哦,粗牙就是M后面直接加公称直径,细牙和非标准罗纹就上M后面加公称直径*螺距,

网友:
唉,这样的问题·······,老师和师傅是怎么教的,自己没有好好学习基础啊。

网友:
同意楼上的講法,没有經过起點,怎能到达終點呢?

网友:
一般的碳刚是8.5呀

网友:
10-螺距1.25=8.75  一般用8.6或8.7钻头

网友(2007-11-14):
这里本来就是学习班,那些说风凉话的真没大虾风度~~~~~

网友:
M10的螺纹钻底孔钻头直径:铸铁、青铜、黄铜用8.4的钻头,钢、可锻铸铁、紫铜、层压板用8.5的钻头。

网友:
不要认为简单.这要判定工件的材料.还有是哪种螺纹?细牙的还是粗牙的?

网友:
M10,就是指普通螺距,粗牙。用一般经验而言,钻孔底径=螺丝公称直径—螺距。

网友:
不要以为问题小就不当回事!

这个问题可以写一本书啊,却都说是小问题!!看来牛人还不少啊

网友:
大家共同学习,共同提高!

网友:
更正一下,楼上为一般粗选的估算方法:应该为:大径X0。866然后根据就近取值方式选则,若为细牙螺纹最好查表确定。一般非密封用螺纹均可以这种方式估算。

网友:
要攻一个M10的孔,需要用多大的钻头打

要8.5左右的吧

网友:
要攻一个M10的孔,需要用多大的钻头打?

用10个的钻头 ,浪费别人的时间!

网友(2008-04-01):
8.5钻头螺距1.5   9  1.0

网友:
按下面的经验公式计算:

脆性材料(铸铁、青铜等):钻孔直径d0=d(螺纹外径)-1.1p(螺距)

塑性材料(钢、紫铜等):钻孔直径d0=d(螺纹外径)-p(螺距)

网友(2011-06-26):
8.6可以了我都这样打的

网友:
还有看你钻头精度 和机床的精度,我打过8.4钻头 M10还是很攻丝,

网友:
感觉问这问题是不是显得…………
我们不应该帮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