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缩空气计量---[请教]

楼主(2006-11-13):
各位请指教:在实际工作中,由于压缩空气的工作状态不稳定,能否做到准确计量?或能否指教量程范围大的仪表?感谢各位!

网友:

那要看你用于什么计量仪器,计量什么产品了,我们的气压表用于检测产品的密封性能的,1MP左右的稳定气压;我们也是在气压不稳定的情况下,在气路里加装了储气罐和调压阀,这样气压能储存一下的话,对于检测方面来说,可以减少由于压缩空气的不稳定性所带来的检测误差。

网友(2007-10-12):
空气压缩机排气量的测定

空气压缩机排气量的测定

网友:
可以用涡街计量仪
具体可以问一下专业人员!

网友(2008-04-07):
用流量计来测

网友(2008-08-03):
通过储气罐也可以进行测定,即在几分钟内能将气罐打到几公斤压力。

网友(2008-12-13):
有个流量计叫什么名字忘记了,可以直接测量排气口气体流量、压力、温度,感觉不错,只是价格感觉有点贵(10000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