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式水泵提不上水的原因分析

楼主(2006-11-13):
fficeffice" />

   离心式水泵以其结构简单、使用维修方便、效率较高而成为农业上应用最广泛的一种水泵,但也因有时提不上水而令人倍感烦恼。现就提不上水这一故意障的原因加以分析。

进水管和泵体内有空气

1)有些用户在水泵启动前未灌满足够的水;有时看上去灌的水已从放气孔溢出,但未转动泵轴交空气完全排出,致使少许空气还残留在进水管或泵体中。

2)与水泵接触的进水管的水平段逆水流方向应用0.5%以上的下降坡度,连接水泵进口的一端为最高,不要完全水平。如果向上翘起,进水管内会存留空气,降低了水管和水泵中的真空度,影响吸水。

3)水泵的填料因长期使用已经磨损或填料压得过松,造成大量的水从填料与泵轴轴套的间隙中喷出,其结果是外部的空气就从这些间隙进入水泵的内部,影响了提水。

4)进水管因长期潜在水下,管壁腐蚀出现孔洞,水泵工作后水面不断下降,当这些孔洞露出水面后,空气就从孔洞进入了进水管。

5)进水管弯管处出现裂痕,进水管与水泵连接处出现微小的间隙,都有可能使空气进入进水管。

水泵转速过低

1)人为的因素。有相当一部分用户因原配电动机损坏,就随意配上另一台电动机带动,结果造成了流量少、扬程低甚至抽不上水的后果。

2)传动带磨损。有许多大型离水泵采用带传,因长期使用,传动带磨损而松也,出现打滑现象,从而降低了水泵的转速。

3)安装不当。两带轮中心距太小或两轴不太平行,传动带紧边安装到上面,致使包角太小,两带轮直径计算差错以及联轴传动的水泵两轴偏心距较大等,均会造成水泵转速的变化。

4)水泵本身的机械故障。叶轮与泵轴紧固螺母松脱或泵轴变形弯曲,造成叶轮多移,直接与泵体摩擦,或轴承损坏,都有可能降低水泵的转速。

5)动力机维修不录。电动机因绕组烧毁,而失磁,维修中绕组匝数、线径、接线方法的改变,或维修中故障未彻底排除因素也会使水泵转速改变。

吸程太大

有些水源较深,有些水源的外围地势较平坦处,而忽略了水泵的容许吸程,因而产生了吸水少或根本吸不上水的结果。要知道水泵吸水口处能建立的真空度是有限度的,绝对真空时的吸程约为ffice:smarttags" />10水柱高,而水泵不可能建立绝对的真空。而且真空度过大,易使泵内的水气化,对水泵工作不利。所以各离心泵都有其最大容许吸程,一般在38.5之间,安装水泵时切不可只图方便简单。

水流的进出水管中的阻力损失过大

有些用户经过测量,虽然蓄水池或水塔到水源水面的垂直距离还略小于水泵扬程,但还是提水量小或提不上水。其原因常是管道太长、水管弯道多,水流在管道中阻力损失过大。其原因常是管道太长、水管弯道多,水流在管道中阻力损失过大。一般情况下90度弯管比120度弯管阻力大,每一90度弯管扬程损失约0.51,每20管道的阻力可使扬程损失约1。此外,有部分用户还随意水泵进、出管的管径,这些对扬程也有一定的影响。

其他因素的影响

1)底阀打不开。通常是由于水泵搁置时间太长,底阀垫圈被粘死,无垫圈的底阀可能会锈死。

2)底阀滤器网被堵塞;或底阀潜在水中污泥层中造成滤网堵塞。

3)叶轮磨损严重。叶轮叶片经长期使用而磨损,影响了水泵性能。

4)闸阀或止回阀有故障或堵塞会造成流量减小甚至抽不上水。

5)出吕管道的汇漏也会影响提水量。

网友:

机械密封坏了也很讨厌。

楼主:

对于机械密封,如果安装合理,一般情况下不是太爱坏的,但对于输送浆液来说几率就大了.机械密封的更换也不容易啊

网友(2012-06-26):
在泵入口管道加一个止回阀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