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心泵的使用及维护

楼主(2006-11-13):
离心泵作为输送物料的一种转动设备,对化工装置的生产,特别是对连续性较强的化工生产尤为重要。因各个厂家的设备管理水平参差不齐,离心泵的使用情况也各不相同。怎样提高离心泵的利用率、提高其使用寿命一直是困扰企业设备管理的重大问题。

1
离心泵的结构设计

离心泵的生产厂家较多,有些离心泵的结构尺寸不够规范,配合间隙不是最佳值,会因装配误差导致元件的损坏(包括叶轮、紧固件、轴承和机械密封)
叶轮后盖板上的平衡孔虽然会降低离心泵的效率,但它能减小叶轮两侧的压力,平衡一部分轴向推力。有的厂家往往会忽视这个问题,必将造成轴承的频繁损坏,缩短其使用寿命。

为延长轴承和密封的寿命,可以采取的改进措施是:加强离心泵及零部件的标准化、规范化;降低装配误差;改进设计特性,如减小轴长而加大轴径、采用较大的密封腔、应用大规格轴承,以及为改善润滑环境而加大轴承框等。过流部件、密封件的材质也非常重要,在设计选型时,要充分考虑流体的物性,以选择合适的材质。

2
离心泵的安装

离心泵内部元件的装配精度必须按照标准进行,包括叶轮、密封、轴承等;在运输过程中,难免会造成离心泵内部元件松动,因此,在离心泵安装到基础上后,要找平找正。离心泵的出、入口连接好管道后,会产生应力,造成原对中找正发生偏差,要重新对中。如果对中不好,容易引起激震力,在运转中引起轴的径向运动、轴震动、轴偏移,使功率消耗增大,轴承和密封磨损,缩短其使用寿命。有研究表明,轴分离程度同轴度每255 mm直线度小于0005 mm时,旋转机器的寿命在100个月左右;当每255 mm直线度为0007 6 mm时,其寿命缩短为10个月;每255 mm直线度为127 mm时,其寿命为2个月。

3
正确的使用及维护
3
1 准确选择离心泵的流量、扬程准确地选择流量、扬程,可以确保离心泵在使用过程中处于最佳的性能状态。若离心泵在低流量状态下运转,在离心泵内会造成环流漩涡,并产生径向力,使叶轮处于不平衡状态,轴承负载加大,引起密
封和轴承受损,严重的低流量还能使流体温度升高、涡轮和泵壳受损,并增加泵轴的偏斜,甚至使泵轴发生疲劳断裂。若生产上无法提高流量,可以考虑从
工艺配管上增加回流,以达到调节流量的目的。

3
2 要保证离心泵的润滑良好

离心泵大部分采用滚动轴承,而滚动轴承的元件(滚动体、内外圈滚道及保持器)之间并非都是纯滚动的。由于在外负荷作用下零件产生弹性变形,除个别点外,接触面上均有相对滑动。滚动轴承各元件接触面积小,单位面积压力往往很大,如果润滑不良,元件很容易胶合,或因摩擦升温过高,引起滚动体回火,使轴承失效,所以轴承时刻都要处于油膜的涂覆之中。轴承润滑通常用油槽或油雾进行润滑,为了保证滚动体和滚道接触面间形成一定厚度的油膜,采用中黏度的涡轮油(国际标准化组织68)较适宜。在油槽润滑中,轴承部分浸在油中,油浸润高度以没过轴承底的50%为宜。如果超过50%,过量的油涡流会使油温上升,油温升高会加速润滑荆的氧化,从而降低润滑性能;如果低于50%,则油对轴承的冲洗作用降低,润滑效果不好。除温度外,水和污染物也是影响润滑油质量下降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表明,在纯净的矿物油中只要含水分20 X 10~。轴承座圈和滚动元件疲劳寿命就会缩短48%。金属屑对润滑剂的污染也可以造成其性能下降。若泵轴与原动机轴对中不良,将造成甩油环偏斜,导致它与其他零、部
件的摩擦碰撞,从而产生并甩出金属屑,进入润滑油中,使油质下降。所以要经常检查润滑剂的质量和油位,以确保润滑效果。新泵投用一次后应换油,大
修时更换了轴承的离心泵也应如此。因为新的轴承同轴运行跑合时,会有异物进入油内,因此必须换油,以后每季度更换一次,所用的润滑油一定要符合
质量要求。: 油雾润滑需要一套使油雾化并以雾状加到轴承上的装置。油雾系统的突出优点是能不断地将新油加到轴承上,同时在轴承箱内形成正压,阻止来自周围环境的污染物。但其需要新加装置,造价较高。使用并不广泛。

3
3 加强易损件的维护

密封圈、油杯(大部分是塑料)、机械密封等均为易损件。特别是机械密封,造价较高,但是其使用寿命直接关系到离心泵故障平均间隔时间的长短。流体水力负荷不断变化、污染物太多、轴偏转、频繁拆装修理等都是导致机械密封寿命缩短的重要因素,应尽量减少。对于输送含固体颗粒的离心泵,更应特别注意。一定要在停泵前,用清水冲洗,防止颗粒入密封,造成密封损坏。fficeffice" />

网友(2007-07-16):

好东西怎么没人看?

网友:

谢谢,楼主

网友:

好资料,顶

网友:

顶.

网友(2014-07-15):
受益匪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