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螺栓预紧力?

楼主(2006-11-13):
我的M6的螺栓只起连接固定作用,不受拉力和剪切力作用,请问怎么确定其预紧力呀?

网友:

不好意思这我也不懂.

楼主:

我知道螺纹连接的受力状态下可以通过所受的力来计算剩余预紧力,然后好象是有什么经验公式得到预紧力,但我所知道的这些都是用来确定联接时选择多大的螺栓连结的
而我现在遇到的情况是,螺纹连接就是处于一种静态中,在螺栓的轴向不受其他外拉力作用,在螺栓的径向上只是受到自身的重力而引起的可以忽略的剪切力作用,所以这种螺纹联接只是起一个连接固定作用,如果不扭螺母的话有没什么(理论上);请问这样的螺纹连接的预紧力怎么确定呢?

网友:

机械零件设计手册有这方面的计算

网友:

螺纹连接时为了达到可靠而紧固的目的,必须保证螺纹副具有一定的摩擦力矩,此摩擦力矩是由连接时施加拧紧力矩后,螺纹副产生了预紧力而获得的。预紧力的大小与零件材料及螺纹直径等有关。对连接后有预紧力要求的装置,其预紧力(或拧紧力矩)数据可从装配工艺文件中找到。
控制螺纹预紧力的方法;1)利用专用的装配工具。如测力扳手,扭矩板手,电动、风动板手等。
2)可测量螺栓的伸长。螺母拧紧前,螺栓的原始长度与拧紧后,螺纹的长度伸长量,便可确定拧紧力矩是否准确。3)扭角法。其原理与测量伸方法相同,只是将伸长量折算成螺用在原始拧紧位置上再拧转的一个角度。4)使用具有一定长度的普通板手,根据普通装配钳工施加于手柄上的最大板力和正常板力来限制螺栓不受超负荷。
板手的适宜长度;(仅供参考)(mm)
螺栓直径; M6    M8   M10  M12  M14  M16  M18  M20 M24
板手长度; 100  125  140  170   210  240   270   270  270

网友:

预紧力等于受力的75辈    (在M12以上的情况上)

网友A(2007-07-09):

预紧力与力矩速查手册

网友:

谢谢,请问这英文版有依据吗?

网友(2007-11-07):
很好的资料,非常感谢!

网友(2008-05-26):
谢谢七楼大侠

网友(2009-02-03):
英文,看得头大啊

不过还是谢谢7楼

网友(2010-01-17):
很有用的资料,谢谢

网友(2010-04-14):
嗯 这个是什么东东呢  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
回复 网友B:

    好的很啊

网友:
刚好用得到,啡常感谢,呵呵

网友:
要是计算螺栓联接结合面的压力,怎么算啊?

网友:
回帖人威望不增加的?

网友:
多谢    不知道那个楔负荷有什么用

网友(2010-06-07):
需要了解点东西,下来看看。

网友:
GBT12234-2007

石油、天然气工业用螺栓连接阀盖的钢制闸阀

网友:
查查机械设计手册试试??

网友:
螺栓直径; M6    M8   M10  M12  M14  M16  M18  M20 M24
板手长度; 100  125  140  170   210  240   270   270  270

网友(2010-07-27):
感谢分享,很有用的资料

网友:
有没有资料的全文,急需,谢谢

网友(2010-08-27):
谢谢大侠侠肝义胆拔刀相助

网友:
我正急着找, 非常有用, 谢谢大虾!

网友:
学习一下啊 不清楚,需要了解点东西,下来看看。

网友(2010-10-19):
学习学习 您的帖子长度不符合要求。 当前长度: 18 字节系统限制: 20 到 10000 字节

网友:
谢谢楼主,鄙人正在搜寻关于螺栓的相关标准

网友:
下载好贵,还是要感谢

网友:
用预紧力和工作拉力的和代入强度公式计算吧!

网友(2010-12-30):
谢谢楼上大侠。.。。。。。。。。。

网友:
7楼的<预紧力与力矩速查手册>我很想下载,可是威望不够

网友:
我等了两个小时,然后又过来下载那个预紧力查询手册,结果说下不了,郁闷

网友:
这个是什么东东呢  我也学习学习

网友(2011-03-16):
急需这个标准看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对,这个应该用扭矩来衡量比较专业

网友:
大学“机械设计”上有,自己看

网友(2011-05-25):
威望不够

网友:
有活塞上螺栓预紧力计算吗

网友(2011-08-05):
预紧力是应该有最大最小值还是一个数值呢?

网友(2012-08-24):
引用 网友A:
预紧力与力矩速查手册

正犯愁呢, 谢谢了

网友:
我只是好奇一下,即不受剪切力,也不受拉力,那你这螺栓就可以不用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