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素材辊筒电镀---[接了订单,求助]

楼主(2006-11-13):
最近接到定单:关于铝素材表面电镀硬铬的辊筒业务。可是尝试过后发现很难成功,
铜镀层很容易脱落。请教:是电镀液问题,还是工艺流程问题。

以上,非常感谢!

网友:

两样都不是;铝材镀硬铬,必须进行前期处理!!

网友:

楼主网友好!

铝一但暴露在空气中,就能在外面生成一个氧化膜,这个氧化膜生成的速度非常的快,

也就几秒钟的时间。正是这个氧化膜导至了你的电镀层脱落的原因。

//***********************************************
方案一:先将阴极和阳极对调,通电一段时间,此为电解的过程,目的是将这个氧化膜
去掉。

然后再将电极对调成正常的电镀方式。这一切要在电镀液中进行,不要让铝暴露在空气中。

方案二:将铝件在电镀液中打磨。不要让铝暴露在空气中。

syw   061113---21.16

楼主:

首先感谢2位的意见,我会试!结果再交流!谢谢!

我的工艺为如下,请帮忙分析可行与否:
抛光膏清洁辊面
 50%浓硝酸清洗辊面(15秒)
 清水清洁
抛光膏清洁
 浸温酸(1分钟)
 清水清洁(此时模具同时清洗)
30%硝酸清洗
转动辊筒并清水清洁
 第一次浸锌液(1分钟)
 30%硝酸清洗(15秒)
 第二次浸锌液(1分钟)
 清水清洁
镀镍(注:电压6.5V,电流20A;10分钟)
清水清洁并伴有轻微的打磨(#600)
 镀铜(温度38℃,电压9V,电流0.3KA,450Ah;1.5小时)
 完成
打磨。

网友:

楼主网友好!

因事,061113----061121期间没能上网,回帖延迟。对不起。
为讨论方便,将你4楼的帖做一编号,如下:
//*********************************
01----抛光膏清洁辊面
02----50%浓硝酸清洗辊面(15秒)
03----清水清洁
04----抛光膏清洁
05----浸温酸(1分钟)
06----清水清洁(此时模具同时清洗)
07----30%硝酸清洗
08----转动辊筒并清水清洁
09----第一次浸锌液(1分钟)
10----30%硝酸清洗(15秒)
11----第二次浸锌液(1分钟)
12----清水清洁
13----镀镍(注:电压6.5V,电流20A;10分钟)
14----清水清洁并伴有轻微的打磨(#600)
15----镀铜(温度38℃,电压9V,电流0.3KA,450Ah;1.5小时)
完成
打磨。
//*********************************
你在1楼说:……铜镀层很容易脱落。
?:镀镍层是否脱落?

syw  061122---04.02

//*********************************

楼主:

syw开门造车,非常感谢您的长久关注,谢谢!

关于镀镍层是否脱落问题:因为镀镍层很薄,大概只有几的微米,所以,我判断镍层也有脱落,具体信息请查看附件(1楼中添加),谢谢。

楼主:

syw开门造车:希望可以加我QQ聊94191346,谢谢

网友:

铝质表面镀硬铬是为了重量轻,表面耐磨?还有一种电镀方法---硬质阳极氧化。

铝表面上总有氧化膜存在,易发生置换反应,是两性金属,与其他金属膨胀系数相差较大,镀层易脱落。
1,喷砂处理,  2,除油和浸蚀, 3,化学浸锌,   4,化学浸锌镍合金,   5,化学镀镍   6,电镀薄锌层
浸锌层极薄,在任何电镀时都不允许有透过锌层腐蚀铝基体的现象发生,在浸锌层上可以直接镀硬铬,开始要在低温低电流密度(16A/dm2)下电镀数分钟,然后将温库升至50--55C,电流密度提高到35A/dm2或更高进行电镀。

网友:

学习不间断 网友好!

用写字板写字 网友很专业,按其在8楼给出的方案操作就是了。

并请将结果反馈回此帖处,很想分享你成功后的喜悦。

祝你成功!

syw  061123---00.34

楼主:

大家好:

, ?' L ]8 W- H! p

      用你的方法试了一下,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成功率不大。但还是很高兴。

之前,有在其他厂家做过,实验成功。后来自己做就怎么也达不到日本人的要求了。

Ra0.01,表面无轴向抛光螺旋线,跳动0.015,铝材表面镀硬铬。如有高手可以指点,

非常感谢!!

* s, E C f; A# y

关于8楼的阳极氧化的做法,不知您可否做到HV800,白色。

我做的都是黑褐色的,HV550左右,在电子薄膜配套设备中不美观。

楼主:

之前的铝材的镀硬铬:大家分享.

网友:

抄书先生留言:
硬质阳极氧化膜的特点
1、厚度   硬质阳极氧化又称厚层阳极氧化,膜层的最大厚度可达250μm。膜层与基体结合牢固,用一般机械方法难以从基体金属表面将膜除去。
2、色泽   膜层外观呈灰、褐至黑色,与合金成分和工艺条件有关,而且电解液温度愈低、膜层愈厚,色泽愈深。
3、硬度   氧化膜硬度很亮,在钝铝上氧化膜的显微硬度(HV)可达1200--15000MPa,在铝合金上可达2500--5000MPa。耐磨性很高,而且膜层多孔可吸咐各种润滑剂,进一步提高了减磨能力。
4、绝缘   氧化膜具有很高的电阻率,经封闭处理后平均1μm厚的氧化膜可耐电压25V。
5、耐热   氧化膜的熔点高达2050C,而且导热系数低,约为0.24--1.26W/cm.C。
6、耐腐蚀性   氧化膜具有很高的抗蚀能力,经封闭处理后在工业大气和海洋性气候中有优导异的耐蚀性。

试了一下,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成功率不大。但还是很高兴。值得庆贺!!分析总结成功与失败的原因,离胜利成功不远了!!
能描述一下失败的原因和存在的问题吗??

网友:

学习不间断 网友好!

你在10楼说:     用你(用写字板写字网友 )的方法试了一下,有成功的也有失败的,
成功率不大。但还是很高兴。
//***********************************

直觉告诉我,你离成功不远了,千万别放弃!

?:你做实验的时候是否有详细的记录?如有,能否将每件的记录上传,也好帮你参考一下。

祝你初步的成功!

syw   061124---00.20

网友:

三只脚的猫确实是高手~~~呵呵~~

楼主:

最近出差,所以电镀的情况没有及时交流,请见谅。

工厂里的情况今天再了解后联系:听说不乐观!

网友:

到现场去了解!!

网友:

大哥你的托辊还要镀铬,是干什么用的?请教一下,是工艺品还是为奥运会做的?这么高的工艺一般用不到啊!

楼主:

哈哈,不是大哥,是小弟。

注:此类辊筒是应用予碳纤维行业与电子行业。所以精度要求比较高(日本排名前十的企业),有兴趣可以联系。

网友:

我是做普通托辊的,没有什么前途,不象你啊。常联系htaozhang200@hotmail.com

网友(2007-01-29):

可以试试用热喷涂喷涂WC-CO涂层!硬度比镀硬铬高的多!可达HV1300,还可以研磨至很高的光洁度

网友(2009-08-12):
LZ,做特氟龙啊,嘻嘻
/ t. c6 C7 s" ?7 u& Yqq4900687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