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焊材怎么选--[请教]

楼主(2006-11-13):
拿到德国人设计的图纸,有个轨道与角钢焊接,图纸注明:路轨专用焊条,后询问德方,给了个焊条牌号:EX23K(E23.13.2R23)不知道这个是什么焊条,对应国内的焊条标准是哪个?

网友:

你先问到它对应的ASME的牌号或者ESAB的牌号,我就可以查了告诉你了.

网友:

感觉像日本标准的焊条,您要问明白他们遵循的是何种标准?

楼主:

应该用A312不锈钢焊条就可以了吧!

网友:

这个不好说,实在不成就做个焊接工艺评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