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3,ST3S,35HM相当与我国的什么材料?---[请教]

楼主(2006-11-13):
请问ST3,ST3S,35HM相当与我国的什么材料对应啊!是哪国的材料编号啊!谢谢了!

还有PA1...

网友:

ST3S的化学成分: C Si Mn Pmax Smax 0,22max 0,10-0,35 1,10max 0050 0050 Cr Ni Al. Cu N max.0,30 max.0,30 min.0,02 max.0,30 max0,010 ST3S的机械性能: σs MPa σb MPa 延伸% 225 360-490 25 所以,ST3S和中国GB700 Q235钢相当。

网友:

学习不间断。可否把表格传上来,以后可以查。我转载的仅供参考~~

网友(2007-10-10):
st3s  是哪个国家的标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像是日本的标准,我也记不得了,你上雅虎知识堂看看

网友(2010-03-04):
ST 3好像是前苏联材料牌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