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冲程汽油机的两个问题--[请教]

楼主(2006-11-13):
应一位朋友的之约,帮他问个问题,请高手指点:1. 二冲程汽油机,得活塞群部小径和群部的尺寸相差一般是多少?

                                                                2.还是二冲程的汽油机,活塞和气缸的配合间隙是多少?

请高手指教一下
!!!

网友:

例:HONDA100S摩托车
汽缸活塞间隙为0.030~0.060,维修极限值为0.100
活塞外径标准值为50.455~50.470,维修极限值50.420
根据不同的发动机要求可能不一样

网友:

对,是不一样的
你看一下维修手册
一般都是由这些数据的

网友(2010-09-19):
看一下维修手册
一般都是由这些数据的

网友(2010-12-06):
要看材料的.像配缸间隙两冲的在0.07-0.1左右.两冲的大排量的在0.1以上才能保证不会拉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