需要的到底是什么液压马达?---[请教]

楼主(2006-11-13):
此液压马达的功能相当于2.2KW-2的电机,其中心高为90。到底是什么液压马达啊?谢。

网友:

没法回答楼主的问题,太难了。

网友:

注塑机喷射筒计量螺杆就是靠液压马达驱动的,建议楼主循此方向查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