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门造车------思路

楼主(2006-11-13):
开门造车------思路
# T( K# ] y+ n3 Q* r

各位网友好:

 g- Q/ {

刚才,看到“起步价”网友的帖==“很多技术讨论的帖子最后应该整理一下”
 5 A; a% A g/ x0 c0 f& f

 E/ V

并看到老鹰网友希望我们行动起来,特将我曾参与过的帖做如下整理,

以后,将我参与的帖继续在此添加、编辑、整理。

此算是用行动对老鹰网友的工作表示支持。

Syw  061113---19.55

* A+ B l
//****************************************************

00==专家筹委会--成立有感—syw------
 a

^8 q6 N0 } y* R
01==如何 找到中断处(日)的帖?------

02==保证管内壁的光洁度,用量较大,有什么好的方法加工?------
( s ]$ v5 G5 i

03==控制自动下料的小型设备,每次下料50毫克煤粉------
6 _ ` r% V- F

04==给大家介绍一个两轮怪物---代步车?------

05==锻造余量一般是在什么范围内?------

06==喷砂机如何减缓喷嘴磨耗喷嘴选何材料?------

07==讨论斜孔的加工工艺------

08==步进电机和交流伺服电机性能比较------

09==步进驱动性能主要受哪些方面的影响?------

10==救急,关于搅拌轴的振动------

11==运用变频电机解决同步问题------

 I- Y
12==这样的碳刷如何整齐排列成一行?------

13==用直线轴承的轴表面硬度至少达到多少才合适?------
 c

14==中小型控制系统,单片机和PLC哪个好------

15==PLC接口电路时滞问题------

5 ?& { }
16==有用一个旋钮控制两个变频器同步调速的好方法吗?------

17==自动放弹簧装置?------

. v L
18==解决“柴油机发动机冷天难启动”问题的设想?------

19==发一些产品图,让大家了解我?------
8 b0 b) f+ f q

20==想知道,四千---一万瓦的激光的效果------
' _7 y A2 j H! r/ T

21==北京奥运主会场鸟巢钢结构主体工程合龙------

 l" ^& b
22==微机电系统(MEMS)[3]---食物处理分析------
 Y a

3 E% x z7 p9 [, @1 r
23==超声波清洗机---[实际问题,紧急求助] ------

24==离心风机被水和耐材侵蚀严重---[实际问题,求助] ------

25==熔模铸造碳钢如何快速清砂?------

26==如何做自动检测螺纹深度的设备?------

27==谁有专利申请的经历或经验------

9 i I
28==有台混凝土泵,一晚上坏了十个接近开关------

29==运用变频电机解决同步问题------

30==一台气密检测机气路改善方案(提供参考)----

31==如何快速成为SOLIDWORK高手?------

2 }/ z) u j
32==如果异步电机在没有转子的状况下通电,会怎么样?------

33==高速移动物体的精密定位问题------

34==请教这个焊装夹具怎么做------
0 j f' c8 l9 m# N 2 M% [4 ` d

35==一个学机械制造及自动化的困惑------

: n4 _2 K9 v r$ h& Z" ?
36==求教:粉末冶金件的磷化或表面氧化处理------

 @- ?2 @* `2 S
37==介绍:爆炸焊接-------

 G7 o0 Z9 h
38==推荐一篇文章---《管道的故事》--------
http://bbs.cmiw.cn/forums/76349/ShowPost.aspx

39==管件怎么装夹,做拉伸用---[实际问题求助]

40==铝素材辊筒电镀---[接了订单,求助]

41==我想设计一个剥熟鸡蛋皮的机器,有可能吗?---[讨论]
http://bbs.cmiw.cn/forums/1/86871/ShowPost.aspx#86871

42==我最喜欢的歌曲和歌手---[每人一贴]

43==谈达尔文的进化论
 e& ]# O

44==可阻挡微小颗粒,又有强度不易划破的是哪种材料?
+ U% [+ ^3 K @ B/ I

45==如何设计倒立摆

46==关于开展产品评论的通知

47==检测内螺纹深度有何简单方法?

48==四色胶印机

49==对你设计产生重要影响书籍---[讨论]
 : _ c

50==汽车喷漆机器人,系统设计---[请教]

 h
51==syw收集的有关毛泽东主席文章
http://bbs.cmiw.cn/forums/51468/ShowPost.aspx

52==此装置应该如何才能实现  急求

 s K
54==一个失败的设计案例---[讨论]
http://bbs.cmiw.cn/forums/1/95876/ShowPost.aspx#95876

55==正构思的一台肉丁的计量装置

56==求助设计一个检漏工具

57==可调节万向球撑压装置---[请教,如图]

58==油缸上的感应器问题/求助

59==PC机做底层控制用什么软件好?
" k E

60==关于变频电机

61==1000次/分的频繁换向的伺服电机,有么?

网友:
Re: 开门造车------的思路

首先,十分感谢开门造车前辈的负责精神和严谨细致的作风。您是工程师的榜样。

找到一个会员参与的帖子,只要点击他的名字就可以了,比如我点您的名字链接就可以找到您所有帖子,链接如下:

http://bbs.cmiw.cn/search/SearchResults.aspx?q=&f=&u=MjI1MTI==

楼主:

老鹰网友 网友好!

我们在同时发帖,刚看到你在2楼的帖,按照你说的那种办法,水分太多,

看我名子下面就知道,我发言了452次,所反应的次数是在同一个帖中多次重复,
 D
再有就是支持、收藏、谢谢之类的水帖……。

但真正“有实质内容”的归纳到一起也就是上面的40个左右。而这些,用你在2楼

的方法是无法做到的。

//****************************

另外,我没注意,将此帖放错了地方,麻烦你帮此帖找个适当的地方。

谢谢!

 syw 061113---20.04

//**************************************

62==请教有关储能焊接的,原理、设备构造

63==长管内壁盲孔加工方法及工装---[求助]

 S2 J; K5 F1 ~
64==镁合金钝化后仍旧氧化怎么解决?
 : R9 B0 s4 Z V, s; A0 U4 u

65==关于装备制造重大技术攻关---[讨论]
http://bbs.cmiw.cn/forums/97799/ShowPost.aspx

f8 A% ^+ ` T3 j) K! ?2 ?
66==可调节万向球撑压装置---[请教,如图]
: x u

67==syw--请帮制定合理收费标准

68==syw--专利收益分配讨论

69==syw-应该找这样的项目
http://bbs.cmiw.cn/forums/101696/ShowPost.aspx
 z

70==syw开门造车---项目点将台

 v
72==推荐《设计人生时刻表--骆爽》

73==Syw—商品+基地的设想

74==三个层面,一个品牌

 [

http://bbs.cmiw.cn/forums/100194/ShowPost.aspx

fficeffice" />

75==单轴机械手生产---[请教]

http://bbs.cmiw.cn/forums/107478/ShowPost.aspx#107478

5 D ?

76==如何实现同轴同向倍速旋转?(求助)

http://bbs.cmiw.cn/forums/108432/ShowPost.aspx

 \3 f o- J6 f

77==大家怎么看歼-10

http://bbs.cmiw.cn/forums/1/107277/ShowPost.aspx#107277

78==真是为难!为钱还是为家?

http://bbs.cmiw.cn/forums/108947/ShowPost.aspx

79==如何连续切出锯齿形状的无纺布?---[请教

http://bbs.cmiw.cn/forums/113335/ShowPost.aspx

 }

80==支持工控自动化拉

 _4 {% N/ y

http://bbs.cmiw.cn/forums/110408/ShowPost.aspx

. u0 [1 [' @ d

81==婴儿床护栏升降定位机构---[请教]

http://bbs.cmiw.cn/forums/110713/ShowPost.aspx#110713

 82==郑师傅

http://bbs.cmiw.cn/forums/112261/ShowPost.aspx#112261

84==玻璃球是如何加工的出来?---[请教]

http://bbs.cmiw.cn/forums/86418/ShowPost.aspx

. J ^

85==solidworks使用中最难点在哪里?

http://bbs.cmiw.cn/forums/112342/ShowPost.aspx#112342

! j y

86==汽车制动器装配线

http://bbs.cmiw.cn/forums/112349/ShowPost.aspx#112349

87==这个结构有什么功用?

http://bbs.cmiw.cn/forums/111133/ShowPost.aspx

88==刀片材料及热处理---求助

http://bbs.cmiw.cn/forums/112354/ShowPost.aspx

89==这个东西如何设计与制造?---[毕业设计,请教]

http://bbs.cmiw.cn/forums/112466/ShowPost.aspx#112466

0 b+ C2 \" a s0 Q8 N, W3 p

90==朴实无华的聚会,友好温馨的聚会

http://bbs.cmiw.cn/forums/112703/ShowPost.aspx#112703

 W% ~7 S

91==最近换了工作

http://bbs.cmiw.cn/forums/112711/ShowPost.aspx

92==-怎么降低钢材与土体的摩擦系数?

http://bbs.cmiw.cn/forums/111147/ShowPost.aspx

5 ? i

93==面向全国诚聘机械工程师,2500/月起薪,有宿舍,北京

http://bbs.cmiw.cn/forums/112834/ShowPost.aspx

 _

 K

94==步进电机步距角问题---[请教]

http://bbs.cmiw.cn/forums/112776/ShowPost.aspx

95==与老鹰、开门造车网友相商

96==大功率的超声波洗涤技术---[请教]

 f V$ _$ C8 W

http://bbs.cmiw.cn/forums/115234/ShowPost.aspx

97==学习单片机体会

http://bbs.cmiw.cn/forums/115460/ShowPost.aspx#115460

 u

* Q- u. p R

 P+ A

98==祝贺社区注册会员超过1------老鹰注册时间==ffice:smarttags" />2005-02-25

http://bbs.cmiw.cn/forums/5/114741/ShowPost.aspx#114741

99==有没有这样一种材料,可解决我们的实际困难?---

http://bbs.cmiw.cn/forums/116537/ShowPost.aspx

 |0 v# m: S

100==技术值多少钱?

m2 n' r3 G i5 V( j/ h* C

http://bbs.cmiw.cn/forums/116905/ShowPost.aspx

( Q$ L e- g! E. d S1 Z

101==阀的控制器的工作原理?求助

http://bbs.cmiw.cn/forums/116921/ShowPost.aspx

) ^/ h \7 [) K$ F x' x; X5 A

102==一个轴向用两个伺服电机进行同步驱动行吗?

http://bbs.cmiw.cn/forums/2/18669/ShowPost.aspx#18669

103==我们的加工工艺离工程科学还有多远

http://bbs.cmiw.cn/forums/121928/ShowPost.aspx

104==工作计划

 t

http://bbs.cmiw.cn/forums/123244/ShowPost.aspx

; J; U! U D

105==中国大型飞机自主研制项目---[讨论]

http://bbs.cmiw.cn/forums/126959/ShowPost.aspx

106==PLC、变频器测电机轴扭矩(请教)

http://bbs.cmiw.cn/forums/126958/ShowPost.aspx#126958

2 \% t4 D L: ? ^2 S5 p! P9 B

107==变频器等电气元件如何表示?

http://bbs.cmiw.cn/forums/117842/ShowPost.aspx

108==机械设计的名言

 l: w5 a o& }

http://bbs.cmiw.cn/forums/120135/ShowPost.aspx

 K

109==询问磁力吊的结构原理?

http://bbs.cmiw.cn/forums/127965/ShowPost.aspx

5 R# C I

 R H

110==我的产品捣固机振动很严重---[求助]

2 | D

http://bbs.cmiw.cn/forums/127961/ShowPost.aspx

 y! S+ ^

111==征集社区宗旨

http://bbs.cmiw.cn/forums/128355/ShowPost.aspx#128355

112==一台自动送料机的问题

http://bbs.cmiw.cn/forums/1/129315/ShowPost.aspx#129315

113==喷丸与喷砂的区别 是什么?

http://bbs.cmiw.cn/forums/128306/ShowPost.aspx

114==如何测量数显仪的准确性---[请教]

http://bbs.cmiw.cn/forums/130683/ShowPost.aspx

 o8 }& ~

115==加工铝产品如何选用钻头?

 y

http://bbs.cmiw.cn/forums/130340/ShowPost.aspx

116==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该好好学点什么??

http://bbs.cmiw.cn/forums/132057/ShowPost.aspx#132057

' s A Q3 s1 ]

117==“开发一套自动注料系统”,社区成立项目组,请报名

http://bbs.cmiw.cn/forums/3/132176/ShowPost.aspx#132176

0 h% W X

118==全自动麻将桌是如何实现自动洗牌的?---[请教]

http://bbs.cmiw.cn/forums/120621/ShowPost.aspx

2 j; A( h y2 d* C* O+ V

119==请将200万打入中国机械社区帐号

http://bbs.cmiw.cn/forums/1/133234/ShowPost.aspx#133234

120==网友及总管理员(老鹰 )好!----自我介绍

http://bbs.cmiw.cn/forums/133422/ShowPost.aspx

 ^( B! R

121==粉浆浇注法制备不锈钢多孔薄壁长管的可行性---[请教]

http://bbs.cmiw.cn/forums/134212/ShowPost.aspx

122==采样机的资料---[]

 t3 T! G

http://bbs.cmiw.cn/forums/133018/ShowPost.aspx

123==新的表面涂饰工艺--水印刷

http://bbs.cmiw.cn/forums/136809/ShowPost.aspx

124==为什么我们的项目会搁置?老鹰?

http://bbs.cmiw.cn/forums/2/136793/ShowPost.aspx#136793

125==有没有这样一种阀?

http://bbs.cmiw.cn/forums/2/137896/ShowPost.aspx

126==链条自动装配什么设备好?

http://bbs.cmiw.cn/forums/137902/ShowPost.aspx

0 [, ` U- U2 R

127==大家使用什么设备为普通冲床送料?

http://bbs.cmiw.cn/forums/138087/ShowPost.aspx#138087

128==圆珠笔笔尖和里面的小钢珠是怎么做成的?---[请教]

http://bbs.cmiw.cn/forums/137539/ShowPost.aspx

129==你们的水刀都用在什么方面呢-[讨论]

http://bbs.cmiw.cn/forums/130925/ShowPost.aspx

130==轮胎压力传感器,哪里有卖?

http://bbs.cmiw.cn/forums/138846/ShowPost.aspx

 r( ^; L

131==型材专用设备(9-16折),谁见过, 谁能做?---[, 求助]

http://bbs.cmiw.cn/forums/139442/ShowPost.aspx

132==想做一种设备,快速有序地将电缆的7根钢线分开---[请教]

http://bbs.cmiw.cn/forums/140958/ShowPost.aspx

133==卧式和立式机床,计算步进电机输出的总力矩M---[求教]

http://bbs.cmiw.cn/forums/141326/ShowPost.aspx

134==门舱密封的问题---[请教]

http://bbs.cmiw.cn/forums/141345/ShowPost.aspx

135==钻床改钻攻两用机---[请教]

http://bbs.cmiw.cn/forums/141516/ShowPost.aspx

136==如何使高速搅拌轴心避开共振

http://bbs.cmiw.cn/forums/141498/ShowPost.aspx#141498

 S. V- o% x4 C

137==平行机械手设计---[求助]

http://bbs.cmiw.cn/forums/143143/ShowPost.aspx

138==我设计的饮料瓶切口机失败了---[请教]

http://bbs.cmiw.cn/forums/143400/ShowPost.aspx

 {$ R

139==太阳能和自动巡逻小车,项目可行性---[请教]

http://bbs.cmiw.cn/forums/144641/ShowPost.aspx#144641

140==铣床用了两个小时步进电机会很烫---[请教]

http://bbs.cmiw.cn/forums/144621/ShowPost.aspx#144621

 a+ S: n

141==关于掏料钻---[讨论]

http://bbs.cmiw.cn/forums/144630/ShowPost.aspx#144630

! F y

142==非标设计的朋友,发点作品和经典案例

http://bbs.cmiw.cn/forums/2/147513/ShowPost.aspx#147513

143==关于创业,我们到底缺什么?---[讨论]

http://bbs.cmiw.cn/forums/148827/ShowPost.aspx#148827

144==与我有关的机电一体化的故事

http://bbs.cmiw.cn/forums/149216/ShowPost.aspx#149216

& D( ` k

145==社区研发项目的方向、范围(讨论稿)

http://bbs.cmiw.cn/forums/151198/ShowPost.aspx

146==娱乐明星对日本的态度

http://bbs.cmiw.cn/forums/151714/ShowPost.aspx

% u& \$ t W5 G! n: [: m

177==翻书机的设计---[图,讨论]

http://bbs.cmiw.cn/forums/152674/ShowPost.aspx

b3 R6 R3 S V) K; x9 u

178==有关乳品企业“气顶奶”技术---[请教]

http://bbs.cmiw.cn/forums/1/150111/ShowPost.aspx#150111

8 s$ ~ J3 A, c I& J9 U

 `

179==私活

http://bbs.cmiw.cn/forums/154342/ShowPost.aspx

180==同庆回归--我的机电一体化派生作品

http://bbs.cmiw.cn/forums/157955/ShowPost.aspx#157955

181==大连之行,超声波去毛刺

http://bbs.cmiw.cn/forums/158267/ShowPost.aspx

 182==关于依托社区平台进行合作的问题

) c, e! @ l% j

http://bbs.cmiw.cn/forums/157742/ShowPost.aspx

3 o( \: N6 p z3 Y3 Z {

 ?

183==特殊的赠品

http://bbs.cmiw.cn/forums/162028/ShowPost.aspx#162028

184==回归十年纪邓公

http://bbs.cmiw.cn/forums/162592/ShowPost.aspx

185==电机选用:进电机还是直流伺服电机---[请教]

http://bbs.cmiw.cn/forums/162768/ShowPost.aspx

 f! M, g0 H

186==旋转电机电线的接法

http://bbs.cmiw.cn/forums/164515/ShowPost.aspx

187==一个流体系统控制问题---[讨论]

http://bbs.cmiw.cn/forums/167949/ShowPost.aspx#167949

188==我设计过的硬币包装机, /5-6

http://bbs.cmiw.cn/forums/2/167926/ShowPost.aspx#167926

189==相同直径的塑料小球和塑料小圆柱体如何快速高效的分选---[请教]

http://bbs.cmiw.cn/forums/167940/ShowPost.aspx#167940

190==关于申请专利若干参考

http://bbs.cmiw.cn/forums/168041/ShowPost.aspx

191==电动螺丝刀的指定扭矩制动原理---[请教]

http://bbs.cmiw.cn/forums/168240/ShowPost.aspx

192==螺旋叶片,非标设备设计实例2

http://bbs.cmiw.cn/forums/165283/ShowPost.aspx

 F

# Z {

网友(2007-07-22):

12==这样的碳刷如何整齐排列成一行?------
http://bbs.cmiw.cn/forums/79778/ShowPost.aspx
-----------------
此链接出现如下提示:
没有找到板块
你所请求的版块不存在
---------------
是不是此主题已经被移到了其它位置?

网友(2007-10-23):
楼主收集的帖子都非常有价值啊。

网友(2009-08-06):
前辈好像都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