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仪表车夹头工艺应该怎么做

楼主(2006-11-13):
内孔为六角孔,对边净尺寸为1.5

. n# b: F F

请问如何加工内孔能保证同心度。

网友:

应该说明具体情况,我想不可能是对边1.5MM的六角内孔吧?

网友:

说的不清楚,不好回答,最好把图纸传上来.

网友:

请问楼主,是通孔夹头还是盲孔夹头?同心度要求多少?如是通孔可以线切割,切割时先开圆孔,开时一定要开好同心度,切线以圆为基准。盲孔可以电脉冲,还可以用镶套办法。不是很特殊的六角夹头配件店都有卖的。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楼主,是通孔夹头还是盲孔夹头?同心度要求多少?如是通孔可以线切割,切割时先开圆孔,开时一定要开好同心度,切线以圆为基准。盲孔可以电脉冲,还可以用镶套办法。不是很特殊的六角夹头配件店都有卖的。仅供参考

是通孔(仪表车夹头)

. K( D Q x4 s B) |2 ?

至于同心度倒是图纸没有标注

长度82,夹头头部直径为20

网友:

雨梦轩朋友的方法很对!
另外,可以以夹头上某个公差要求最高的外圆柱面做定位基准,线切割六方孔。

楼主:

4楼的方法
我想想也不容易
线切割开圆的同心度怎么保证?

楼主:

还有镶套法
我知道有夹头是内孔镶合金的
一直不知道怎么个镶法

楼主:

很多夹头的同心度要求是0.5道以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4楼的方法
我想想也不容易
线切割开圆的同心度怎么保证?
对不起 我前面没有说清楚,我说的开圆孔是在仪表车床上开,最好是你想把这个夹头用在哪台车床上就在哪台上开,这样同心度要好些,开好再割六角。开夹头圆孔时一定要注意的是:夹头一定要在弹开的时候开。千万不能把推杆闭合后再开。这是好多人爱犯的毛病。这样开出来的夹头夹不直产品,更不说同心度。如果还没有锯开的时候就随便了,推杆推上也没有事情。看楼主后来说的尺寸是620型仪表车床的夹头吧?不管是哪种型号的仪表车床其开夹头方法是一样的。希望能和爱好仪表车床的朋友多交流。仪表车床是万能机床,我想大家一定能理解这句话的含义。

网友:

如果0.5那么这个夹头开的还有什么意义?夹头同心度0.05mm以内是绝对可以保证的,如果是加工细长轴类,我有办法控制在0.01以内.如果需要方法可以和我联系.

网友:

同意雨梦轩的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0.5那么这个夹头开的还有什么意义?夹头同心度0.05mm以内是绝对可以保证的,如果是加工细长轴类,我有办法控制在0.01以内.如果需要方法可以和我联系.

是0.5道 也就是0.005MM 当然这个要求应该比较高 做到0.01是可以接受的。

但是用您的方法先圆可以 保证同心度,但是后面的用线切割走六边似乎精度就难了,钼线有弹性 也有一定粗细的

谢谢雨梦轩

网友:

请问雨梦轩朋友:
    在仪表车床上怎样用线切割的方法开六方孔?另外,在夹头张开的情况下,被切割件等于没被夹紧,切割质量好吗?

网友:

如果先开同心孔,是可以,得线切割走圆,是好像也不太准确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1 r4 Y E2 o1 L+ } 请问雨梦轩朋友:
在仪表车床上怎样用线切割的方法开六方孔?另外,在夹头张开的情况下,被切割件等于没被夹紧,切割质量好吗?

线切割应该是未切时做的

. M |) g* V$ t

我决定即便这也 也很难保证精度

网友:

呵呵,我说的是在车子上先内孔,再到线切割机床上以内孔圆为基准去割六角。至于为什么要在张开的情况下,请仔细研究夹头的工作原理。你可以在车子上试下张开开夹头和闭合开夹头所生产产品同心的差别,那样印象回比较深刻。关于六角夹头的精度,其实也是个瓶颈。如果实在是要求很高,可以考虑用脉冲加工六角。或者考虑用模具加工的工艺去做夹头。产品的同心与跳动度不单纯是在夹头上想办法,还可以在产品加工工艺上做文章。比如做细长轴类,可以用导向套的办法控制产品的跳动和同心,精度绝对能控制在一丝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说的是在车子上先内孔,再到线切割机床上以内孔圆为基准去割六角。至于为什么要在张开的情况下,请仔细研究夹头的工作原理。你可以在车子上试下张开开夹头和闭合开夹头所生产产品同心的差别,那样印象回比较深刻。关于六角夹头的精度,其实也是个瓶颈。如果实在是要求很高,可以考虑用脉冲加工六角。或者考虑用模具加工的工艺去做夹头。产品的同心与跳动度不单纯是在夹头上想办法,还可以在产品加工工艺上做文章。比如做细长轴类,可以用导向套的办法控制产品的跳动和同心,精度绝对能控制在一丝以内。

9 A P8 |8 \4 p9 G

我是做轴承夹头的,轴承夹头最后的工艺是定型,就是将包夹撑大,中底部在500度左右淬火。也就是成型的夹头比未切开时略大。

我们也做过少数仪表车夹头,热处理简单的多,没有最后定型工艺。您说的仪表车夹头有定型的工艺吗?

另请问一下脉冲的精度多少?成本是不是很高?

网友:

不好意思,没有见过你说的类型夹头,是仪表车上用的吗?从字面上看你是不是说的内涨式夹头啊?就是加工薄壁套类产品用的,以膨胀力来固定产品。电脉冲精度比线切割高点,价格也就高了。主要加工盲孔。

网友:

该夹头要比普通夹头长20毫米左右,先做好外型和螺纹,装到仪表车床上打孔,拆下,以孔为基准割六角到位,再按你以前割夹头的方法割等份

楼主:

引用 网友A:
" U) k& _ A4 r1 A) Q. V 不好意思,没有见过你说的类型夹头,是仪表车上用的吗?从字面上看你是不是说的内涨式夹头啊?就是加工薄壁套类产品用的,以膨胀力来固定产品。电脉冲精度比线切割高点,价格也就高了。主要加工盲孔。

我说的夹头是加工轴承套圈的专用夹头,有内涨和外涨。一般在专用轴承车床上用。

您能简单介绍一下仪表车夹头的热处理工艺吗

网友:

用40铬调质,HB250-280就可以用了

网友:

丹阳师傅,我现在知道你是说的什么了,你说的是不是用在一种加工轴承内外圈的专用自动车床上的?呵呵,比普通仪表车床高级多了。我们加工一般的普通仪表车夹头热处理HRC45—50就可以了。至于定型问题,也就是考虑热处理变形问题。要看夹头所加工产品大小和精度来决定该哪道工序去热处理。比如加工15MM外径的产品,那么我们是先开好14.60MM内孔,再热处理,然后割开,然后再精开内孔.最后精开内孔的目的是同心度可以保证高些。但是有些产品外径小,如5MM以下的孔,热处理后硬度高,再精开对刀的要求就很高,精开难度就很大,所以就直接精开,热处理,割开。又比如是手工锯开,那么一般是先粗开,再锯槽,热处理,精开。这样锯开槽再热处理有个问题就是夹头变形严重。

楼主:

加工15MM外径的产品,那么我们是先开好14.60MM内孔,再热处理,然后割开,然后再精开内孔.最后精开内孔的目的是同心度可以保证高些。

---我们热处理完精磨内孔,然后切开,最后定型。 你说的精开是车的吗?切开以后再机加工挺麻烦啊。

另外你们开槽是怎么开的?手工锯?

网友:

比如加工15MM外径的产品,那么我们是先开好14.60MM内孔,再热处理,然后割开,然后再精开内孔.最后精开内孔的目的是同心度可以保证高些。
开夹头圆孔时一定要注意的是:夹头一定要在弹开的时候开。千万不能把推杆闭合后再开。

我想问用什么方法精开内孔?不把推杆闭合,夹头和里面的拉管怎么转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加工15MM外径的产品,那么我们是先开好14.60MM内孔,再热处理,然后割开,然后再精开内孔.最后精开内孔的目的是同心度可以保证高些。

---我们热处理完精磨内孔,然后切开,最后定型。 你说的精开是车的吗?切开以后再机加工挺麻烦啊。

另外你们开槽是怎么开的?手工锯?
精磨?大小是能控制很好,但是有个问题,你以哪里为基准磨内孔呢?除非你在同一工装上磨内孔和36度斜边。如果有这样的设备,当然是最好了。我说的精开是车的,装在车头上也就是直接以36度斜边为基准了。虽然麻烦,但是在实际操作中相对简单些。毕竟我们开夹头是用来生产产品的。产品大小不一样,夹头大小也就不一样,单一夹头去磨的话反倒麻烦。如果是专门生产夹头,当然是你的办法好了。至于开槽,一般是割开的的,也有锯的时候。批量生产夹头的话,一般是用铣刀片铣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 v0 B G+ T6 o/ A3 m
比如加工15MM外径的产品,那么我们是先开好14.60MM内孔,再热处理,然后割开,然后再精开内孔.最后精开内孔的目的是同心度可以保证高些。
开夹头圆孔时一定要注意的是:夹头一定要在弹开的时候开。千万不能把推杆闭合后再开。

我想问用什么方法精开内孔?不把推杆闭合,夹头和里面的拉管怎么转动??
在不闭合情况下和闭合情况下究竟哪个对你自己测量下所加工产品的跳动就知道。不过我见过好多所谓的师傅开夹头是闭合的,呵呵!前面有位师傅提到了磨,难道他磨的时候还要想办法让夹头闭合后再磨?不闭合的时候如果拉管要转你可以把伞形螺母旋到刚靠紧的位置再精开啊。 不过我所说的全是个人经验,不足之处请各位师傅多多指教!

网友:

我开夹头没用热处理,等夹头有磨损的时候,我就可以再进行改正,即保证了同心度,又省了不少夹头的费用。

网友:

引用 网友D:
1 V9 N L
我开夹头没用热处理,等夹头有磨损的时候,我就可以再进行改正,即保证了同心度,又省了不少夹头的费用。
呵呵,这倒是实话,现在大多数师傅包括我都是这样懒了,开槽也可以锯开,又省时间又节约成本。

网友:

也呵呵!小五金确实有很多的奥妙,比如说工序的选择,嗯,先做哪道后做哪道,选择好的话确实能事半功倍!不过我这个人也比较懒,反正有活呢,总是拿现成的伎俩,做完了再慢慢研究!

很高兴来这里!

楼主:

那位对镶有合金的夹头有研究?

夹头上的合金怎么镶的?

网友(2007-08-23):

做夹头真的好难 我都叫了2个师傅了 但.........

网友:

引用 网友B:
e; ^/ C6 |; | 那位对镶有合金的夹头有研究?

夹头上的合金怎么镶的?

 镶合金倒不难 毛胚打好孔后 在高频加热设备上用铜焊镶上合金就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我说的是在车子上先内孔,再到线切割机床上以内孔圆为基准去割六角。至于为什么要在张开的情况下,请仔细研究夹头的工作原理。你可以在车子上试下张开开夹头和闭合开夹头所生产产品同心的差别,那样印象回比较深刻。关于六角夹头的精度,其实也是个瓶颈。如果实在是要求很高,可以考虑用脉冲加工六角。或者考虑用模具加工的工艺去做夹头。产品的同心与跳动度不单纯是在夹头上想办法,还可以在产品加工工艺上做文章。比如做细长轴类,可以用导向套的办法控制产品的跳动和同心,精度绝对能控制在一丝以内。

 请问各位师傅 想做好一个夹头应该具备哪些条件 应该从哪些方面入手

网友:

线切割几道很难找正,可以考虑先线切割开出六角内孔,再用定位芯棒车外圆

网友(2010-06-05):
请教: 雨梦轩  朋友   夹头在仪表车上的开内孔如何才能开好同心度,钻还是镗,怎样能找准中心?要开的是4——6mm的通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