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陶瓷在什么地方可以加工?

楼主(2006-11-13):
要在陶瓷管上车螺纹,怎么办啊

网友:

请把问题写清楚,你是有活要找人干,还是问个一般的问题。如果只是问题,请把问题背景说清楚。我们这里主要解决具体和实际的问题。

网友(2007-01-20):

什么样的零件可以发个图面上来看看吗?

网友:

估计就只有立CBN和金刚石了哦

网友:

应该是在有螺纹模具内烧制陶瓷吧。

网友:

陶瓷管上车螺纹?我是搞加工的,我就搞不出来。

不可以直接用模具做出来么?你是镀的陶瓷么?

期待。

网友:

湖南醴陵是加工工业陶瓷的基地.可以咨询一下相关的公司.

网友(2007-03-22):

我想不计成本的话,螺纹磨应没有问题吧。

网友(2009-06-15):
我们是专业加工陶瓷件的,陶瓷管上车罗纹是可以的,而且车出的效果和金属件一样.咨询电话:133661536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