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热废水用什么材料的管?

楼主(2006-11-13):
各位好,想请教一下排热废水(50-70摄氏度)用什么材料的管又经济又好用?

3 C* L$ I0 ^ p' `, t, T

以前我们都是用普通铁水管,可发现在生锈很快,有胶管又很快变形,一些耐热的胶管又很费钱.

先谢!

网友:

又想省钱,又想效果好。。。。

哪有那么好的事啊。。。。

除非你用自己研究的新材料试试,,,,,

等你研究出来了估计就又省钱,效果又好了。。。。。

网友:

请问楼主,你用的铁管没有防腐措施吗?如果是普通费水的话还是用铁管吧,但是一定要做好防锈措施,比如涂防锈漆什么的,如果废水里面还有别的元素,比如含高氯离子什么的那可要换材质了,也要涂一些防腐涂料

网友:

用直径63的不锈钢家私通,2MM厚

网友:

从长远角度来讲,还是使用304吧,以免以后老换。

网友:

如果排水温度小于70度,可以用PS(硬聚苯的管子),便宜,又可以焊接。

网友:

铜管---长期使用比铁管便宜多了

网友:

ABS 管,铜管也可以啊

网友:

何不用PVC管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