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缸活塞为什么会转动?(请教)

楼主(2006-11-13):
我们公司产品上的一些油缸活塞行走时,会产生转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人说是活塞表面和油缸孔内表面有加工纹路。也有人说是由于油缸底部进油不在中心,产生偏转力。我们的活塞表面粗糙度大概在0.4-0.6之间,摸上去感觉很好,看上去也很光亮。请问哪位朋友遇见过这种问题没有?原因是什么?怎么解决呢?

网友:

一般珩磨缸筒特别容易出现 这种情况,是珩磨的纹路造成的,一般滚压筒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 少些。

网友:

是否珩磨网纹造成直接造成的值得商讨。一般精磨后网纹在水平方向夹角是对称的,怎产生旋转力?

网友:

补充一下:我个人认为是密封圈接触不平衡造成的。

网友:

同意金枫液压意见
某单位机架油缸在部装试验时有这种现象,总装时活塞杆肯定是联接固定的,不影响使用.

楼主:

谢谢楼上的指点。
活塞转动主要是缸筒的原因吧,与活塞表面有没有关系呢?

网友:

与活塞没关系。

网友:

我们那里有过这样的情况,液压缸的活塞杆头与机械采用罗纹连接明明拧很紧了可还是经常液压缸与机械脱开,经查找原因发现是,液压缸频繁动做冲击较大罗纹变形松动从而带动活塞杆转动

楼主:

8楼你好!
你说的情况我们这边也有。但我认为恰好相反,是因为活塞转动,螺纹才送动,松动后没有预紧力了,经过冲击后螺纹变形了。所以活塞转动可以肉眼看见了。
今天我到加工现场看了,原来磙压的油缸缸筒表面可以做得很光,比珩磨要好些。以前REXROTH的人告诉我说,磙压的表面粗糙度没有珩磨高,看来也未必。

网友:

活塞与活塞杆螺纹连接后,再在尾部螺纹连接处加工一止退螺丝。这样就不会产生8楼所说的情况了。

网友(2012-11-16):
我感觉应该是使用现场出现转动,才会出现你说的那种情况。亲们,你们感觉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