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泵故障诊断及消除措施

楼主(2006-11-14):
' b D

每天早上看晚上的新贴,泵阀类的几乎为0,不能让这个区沉了,我顶!

下面是正文了

在检修过程中,水泵故障的诊断是一个关键的环节,以下给出几种常见故障及消除措施,供大家有的放矢地进行水泵故障的诊断。

1
、无液体提供,供给液体不足或压力不足
1
)泵没有注水或没有适当排气
消除措施:检查泵壳和入口管线是否全部注满了液体。
2
)速度太低
消除措施:检查电机的接线是否正确,电压是否正常或者透平的蒸汽压力是否正常。
3
)系统水头太高
消除措施:检查系统的水头(特别是磨擦损失)。
4
)吸程太高
消除措施:检查现有的净压头(入口管线太小或太长会造成很大的磨擦损失)。
5
)叶轮或管线受堵
消除措施:检查有无障碍物。
6
)转动方向不对
消除措施:检查转动方向。
7
)产生空气或入口管线有泄漏
消除措施:检查入口管线有无气穴和/或空气泄漏。
8
)填料函中的填料或密封磨损,使空气漏入泵壳中
消除措施:检查填料或密封并按需要更换,检查润滑是否正常。
9
)抽送热的或挥发性液体时吸入水头不足
消除措施:增大吸入水头,向厂家咨询。
10
)底阀太小
消除措施:安装正确尺寸的底阀。
11
)底阀或入口管浸没深度不够
消除措施:向厂家咨询正确的浸没深度。用挡板消除涡流。
12
)叶轮间隙太大
消除措施:检查间隙是否正确。
13
)叶轮损坏
消除措施:检查叶轮,按要求进行更换。
14
)叶轮直径太小
消除措施:向厂家咨询正确的叶轮直径。
15
)压力表位置不正确
消除措施:检查位置是否正确,检查出口管嘴或管道。

2
、泵运行一会儿便停机
1
)吸程太高
消除措施:检查现有的净压头(入口管线太小或太长会造成很大的磨擦损失)。
2
)叶轮或管线受堵
消除措施:检查有无障碍物。
3
)产生空气或入口管线有泄漏
消除措施:检查入口管线有无气穴和/或空气泄漏。
4
)填料函中的填料或密封磨损,使空气漏入泵壳中
消除措施:检查填料或密封并按需要更换。检查润滑是否正常。
5
)抽送热的或挥发性液体时吸入水头不足
消除措施:增大吸入水头,向厂家咨询。
6
)底阀或入口管浸没深度不够
消除措施:向厂家咨询正确的浸没深度,用挡板消除涡流。
7
)泵壳密封垫损坏
消除措施:检查密封垫的情况并按要求进行更换。

3
、泵功率消耗太大
1
)转动方向不对
消除措施:检查转动方向。
2
)叶轮损坏
消除措施:检查叶轮,按要求进行更换。
3
)转动部件咬死
消除措施:检查内部磨损部件的间隙是否正常。
4
)轴弯曲
消除措施:校直轴或按要求进行更换。
5
)速度太高
消除措施:检查电机的绕组电压或输送到透平的蒸汽压力。
6
)水头低于额定值。抽送液体太多
消除措施:向厂家咨询。安装节流阀,切割叶轮。
7
)液体重于预计值
消除措施:检查比重和粘度。
8
)填料函没有正确填料(填料不足,没有正确塞入或跑合,填料太紧)
消除措施:检查填料,重新装填填料函。
9
)轴承润滑不正确或轴承磨损
消除措施:检查并按要求进行更换
10
)耐磨环之间的运行间隙不正确
消除措施:检查间隙是否正确。按要求更换泵壳和/或叶轮的耐磨环。
11
)泵壳上管道的应力太大
消除措施: 消除应力并厂家代表咨询。在消除应力后,检查对中情况。
4
、泵的填料函泄漏太大
1
)轴弯曲
消除措施:校直轴或按要求进行更换。
2
)联轴节或泵和驱动装置不对中
消除措施:检查对中情况,如需要,重新对中。
3
)轴承润滑不正确或轴承磨损
消除措施:检查并按要求进行更换。

5
、轴承温度太高
1
)轴弯曲
消除措施:校直轴或按要求进行更换。
2
)联轴节或泵和驱动装置不对中
消除措施:检查对中情况,如需要,重新对中。
3
)轴承润滑不正确或轴承磨损
消除措施:检查并按要求进行更换。
4
)泵壳上管道的应力太大
消除措施:消除应力并向厂家代表咨询。在消除应力后,检查对中情况。
5
)润滑剂太多
消除措施:拆下堵头,使过多的油脂自动排出。如果是油润滑的泵,则将油排放至正确的油位。

6
、填料函过热
1
)填料函中的填料或密封磨损,使空气漏入泵壳中
消除措施:检查填料或密封并按需要更换。检查润滑是否正常。
2
)填料函没有正确填料(填料不足,没有正确塞入或跑合,填料太紧)
消除措施:检查填料,重新装填填料函。
3
)填料或机械密封有设计问题
消除措施:向厂家咨询。
4
)机械密封损坏
消除措施:检查并按要求进行更换。向厂家咨询。
5
)轴套刮伤
消除措施:修复、重新机加工或按要求进行更换。
6
)填料太紧或机械密封没有正确调节
消除措施:检查并调节填料,按要求进行更换。调节机械密封(参考制造商的与泵一起提供的说明或向厂家咨询)。

7
、转动部件转动困难或有磨擦
1
)轴弯曲
消除措施:校直轴或按要求进行更换。
2
)耐磨环之间的运行间隙不正确
消除措施:检查间隙是否正确。按要求更换泵壳或叶轮的耐磨环。
3
)泵壳上管道的应力太大
消除措施:消除应力并厂家代表咨询。在消除应力后,检查对中情况。
4
)轴或叶轮环摆动太大
消除措施:检查转动部件和轴承,按要求更换磨损或损坏的部件。
5
)叶轮和泵壳耐磨环之间有脏物,泵壳耐磨环中有脏物
消除措施:清洁和检查耐磨环,按要求进行更换。隔断并消除脏物的来源。

网友:

看帖回帖是美德!收到,多谢!!

网友:

写的很全面了,谢谢

楼主:

希望能交流交流

网友(2006-12-14):

谢谢!我也是做泵的,但是小泵.

网友:

非常感谢!

网友:

第一次找到属于自己的家园很高兴,互相学习

楼主:

看到我们这个版块繁荣了真高兴,期待能和大家多交流啊。

网友:

楼主你好,我刚开始来时也是感觉泵阀太冷清,我也发很多帖子,希望能热起来,可是毫无结果,曾经放弃了,就重新注册了个号,看见你这么热心,很感动,所以支持你....,加油!!!,朋友.......

楼主:

感谢楼上的朋友,希望能通过具体问题交流一下,能看出你是泵设计者

网友:

收藏了

网友:

今天第一次注册就看到了这个贴,我刚刚工作半年,现在跟着一个老师傅学习泵的维护。我们厂的泵主要是浆泵为主,还有一些中温水泵,高温水泵,密封水泵等。看楼主也是一个机械高手,想请教一下楼主可否告知一些关于不用加润滑油的泵的知识?我们车间试买过几台,用作稀损浆泵,但是三个月不到就坏了,拆开看里面发现泵的轴都歪了。但是换上一台新的过了一段时间后也是如此,是不是这种新型的不用加润滑油的泵根本就不能用?这种泵是Nash牌的,我们厂主要是用安德里兹和肯富来的泵。谢谢了!

楼主:

算不上什么高手,只不过玩过几天而已.不用加润滑油的泵?是离心泵吗?我觉得可能是水润滑的吧?水润滑也是润滑的一种啊.对于稀损浆泵我认为机械密封还是比较好点.

至于泵轴歪的情况请你说清楚一下具体工况,才能判断出原因来啊.

网友(2007-02-22):

其实我一直在找有关泵与阀的,我的工作绝大多数是和泵阀打交道! 写的很好呢!

网友:

近段时间工作与泵阀类设备有关,上网知道这个社区,实际的经验对本人帮助很大,谢谢!

网友(2008-04-27):
写的很全面了,谢谢.希望能通过具体问题交流一

网友(2009-12-04):
看帖回帖 是美德,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