渣浆泵的使用与维护

楼主(2006-11-14):
fficeffice" />

1、 运行前的检查
   1
) 检查电机的旋转方向与泵规定的旋转方向一致(请参照相应型号说明书)。在试电机旋转方向时,应单独试电机,切不可与泵联结同试。
   2
) 检查联轴器中的弹性垫是否完整正确。
   3
) 检查电机轴和泵的旋转是否同心。
   4
) 用手盘车(包括电机)泵不应有紧涩和磨擦现象。
   5
) 检查轴承箱是否加入轴承油(L-FC46L-FC68)到油标指示位置。
   6
) 泵启动前要先开通轴封水(机械密封为冷却水),同时要展开泵进口阀,关闭泵出口阀。
   7
) 检查阀门是否灵活可靠。
   8
) 其它,如地脚螺栓、法兰密封垫及螺栓。管路系统等是否安装正确,牢固可靠。
2
、 启动运行及监控
   1
) 渣浆泵在启运前应展开泵进口阀,关闭泵出口阀。而后启动泵,泵启动后再慢慢开动泵出口阀,泵出口阀开的大小与快慢,应以泵不振动和电机不超额定电流来掌握。
   2
) 串联用泵的启动,亦遵循上述方法。只是在开启一级泵后,即可将末级泵的出口阀门找开一点(开的大小以一级泵电机电流为额定电流的1/4为宜),而后即可相继启动二级三级直到末级泵,串联泵全部启动后,即可逐渐开大末级泵的出口阀门,阀门开的大小快慢,应以泵不振动和任一级泵电机都不超额定电流来掌握。
  3
) 渣浆泵主要以输送流量为目的,因此在运行监控系统中最好装上流量表(计),以随时监 控流量是否符合要求;在装有旋流器的管路系统、冲渣系统、压滤脱水系统中还要求管路出口处有一定的压力。所以,在这种系统中还应装上压力表以监控压力是否符合要求。
  4
) 泵在运行中除监控流量、压力外,还要监控电机不要超过电机的额定电流。随时监视油封、轴承等是否发生导常现象,泵是否发生抽空或溢池等,并随时处理。
3
、 泵的日常维护
  1
) 泵的吸入管路系统不允许有漏气现象,进泵池隔栅应符合泵所能通过的颗粒要求,以免大颗粒物料或长纤维物料进入泵中造成堵塞。
  2
) 要及时更换易投损件,维修装配要正确,间隙调整合理,不得有紧涩磨擦现象。
  3
) 轴承水压、水量要满足规定,随时调整(或更换)填料的松紧程度,切勿造成轴封漏浆。并及时更换轴套。
  4
) 更换轴承时,一定要保证轴承组件内无尘,润滑油清洁,泵运行时轴承温度一般以不超过60- ffice:smarttags" />650C为宜,最高不超过750C
  5
) 要保证电机与泵的同轴度,保证联轴器中弹性垫完整正确,损坏后应及时更换。
  6
) 保证泵组件和管路系统安装正确,牢固可靠。
4
、 泵的拆装
  1
) 泵头部分的拆装 泵头部分的拆装及间隙调整应按装配图进行。叶轮、护套、后护板、密封箱均配有拆装用的吊装工具(吊装工具需单独订货购买)。拆装方法见《吊装工具使用说明书》。
  2
) 轴封部分 填料轴填的拆装应按装配图进行,为了保证填料轴封的密封效果,填料开口处的形状应尽可能按下图所示截剪,装入填料箱时,相邻填料的开口应错开108度装入。

网友:

xiexie

楼主:

不可以,希望能交流一下

网友(2009-09-18):
不好!没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