球墨铸铁件和铝镁合金压铸件存在很多气孔,怎么办?

楼主(2006-11-14):
请教各位大虾:购买的球墨铸铁件和铝镁合金压铸件存在很多气孔,球墨铸铁件是牌号是QT500-1,用于做减速起动机的前盖,有很高的强度要求;铝镁合金用于汽车刹车系统,有很高的密封性能要求,在0.8MPA气压下,不允许存在漏气现象;请教一下,从哪些方面来入手可以解决这问题?

网友:

我建议你应该拍一些照片,显示你的浇注系统和排气系统,这样才可以找到原因所在, 一般情况下,气孔的产生,是气体没有及时排尽而产生的,球墨铸铁件还和造型方法有关,比如:造型机造型,砂太湿,浇注系统不合理,砂型太紧,还有跟砂粒的形状也有关系,等等,诸多因素.

网友:

球墨铸铁件是气孔还是缩孔?解决的方法是不同的 ?

网友:

要求机械强度的球铸件必须在铸造工艺达到要求,有密封性能要求的铝镁合金件除铸造工艺达到要
求外,还要进行堵漏处理工艺来达到气密性要求。

网友:

是啊~~球铁件一般来说缩孔倾向比较大~~
我觉得楼主可能写错了吧~~~应该是球铁QT500-7吧~
QT500-1这个牌号没有见过~~也可能是我了解的太少了~
一般铝合金在铸造当中肯定有针孔存在的~~分为几个等级~
最高等级一平方厘米也有少于5个的针孔~~~所以建议你
要做封堵和密闭的压力实验~~~
QT500-7一般在铸造当中应该说很容易作到~~也很容易作好
除非是很厚大的~~或者是面积很大并且很薄的作起来难度比较大~要根据具体情况!!
一般情况要是有问题~~要想解决应该也是比较容易的~~

楼主:

哦,不好意思,确实是写错了,QT500-7的。谢谢各位大哥的指教,铝镁合金的产品我们会进行堵漏处理的。

网友(2007-07-22):

球铁QT500-7铸造加高浇冒口,加压铁,增加沙箱紧实度,提高炉温1450度,

网友:

发照片看看

网友:

去做浸渗处理

网友:

我浙江杭州的,可以帮助你完全解决气孔问题。

网友:
铝合金压铸件存在很多孔,怎么办?

我司铝合金压铸件有许多气孔, 功关N次还没能解决,求助各位指点迷径

网友:

我是项目管理的,项目迟迟不能达成,令人着急万分.请问如何区别是气孔还是缩孔呢? 又如何解决之?

网友:

给您一个表:“铸钢件的铸造缺陷类别及产生的原因”,以供参考。

网友(2008-10-23):

我建议搂主能发照片上来,你最好能说明气孔的形状、大小,有些时候气孔、缩孔、缩松、疏松、针孔,它们的形状与概念不同的人对他的理解及辨认是由区别的,关键是造成这几种缺陷的原因也是不同的,所以我建议你最好是拍照片上来,并说明你放大了多少倍、顺便说一下你的浇注方法、浇注系统及浇注条件,以便于你的问题能尽快地解决。

网友(2008-11-25):
其实你们可以选用连铸生铁啊,连铸出来的材料完全没有这些问题的
我司有一些进口材料,日本的有需要的话可以电话联系
邵小姐
13728227476

网友(2009-07-13):
找三合牌铸造缺陷修补机 贺庆晖 13821085256 欢迎您来电!

网友(2010-04-19):
铸件气孔浸渗密封处理

可以采用浸渗技术,好的浸渗工艺完全可以解决铸件内部气孔问题,详细可联系宝密浸渗机械(上海)有限公司的魏勇 (营业主任) 电话:13918597876,021-69160313

网友:
气孔广泛存在于压铸件中,如何很好地解决铸件气孔缺陷一直也是很多厂家非常头痛的问题,因为气孔的原因导致使很多有压力要求的铸件不得不做报废处理,造成生产成本的浪费。浸渗广泛应用于汽车工业,气体和水力工业,压力元器件制造,粉末冶金工业等等行业中。采用优秀的浸渗工艺浸渗后的产品不仅能节约品质不良成本,完全能达到耐温,耐震动,密封性等要求,同时还能进一步提高铸件的致密性,时效性等特性。浸渗是解决铸件气孔问题而且是节约成本的最佳方案,随着世界各国对环保,品质方面的更高要求,浸渗已经不简单是对不合格产品的暂时的堵漏,而更多的是一种品质上的保障,在发达国家的汽车行业浸渗已经做为一道必须的工序;在国内,浸渗也越来越被重视。
宝密浸渗机械(上海)有限公司是英国Ultraseal International在中国的子公司,主要经营Ultraseal(超密封)品牌的浸渗液和浸渗设备,以及承接来料浸渗加工业务。Ultraseal在浸渗领域有近四十年的历史,长期以来一直从事浸渗产品的研究与开发,一直在浸渗行业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目前在国际范围内有BMW,VOLVO,TOYOTO,HONDA,FORD,PEUGEOT,FIAT;DELPHI,VISTEON,BOSCH,TRW,WABCO,HALLA,FESTO,SMC等等尊贵的客户。同样以东亚为例,我们在日本,韩国占有相当大的市场份额,在韩国甚至达80%;在丰国全球有18条我司Ultraseal的浸渗生产线。随着外资在中国市场的不断深入,我们在中国也都与他们取得了积极的进展,同时我司与国内众多的汽车制造商,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电子元器件制造商等等也成为了合作伙伴,例如:通用,上汽,南汽,奇瑞汽车,长城汽车,中国重汽,FESTO等;
欣然了解贵司生产的部件大多有严格的要求,不容许产品有气孔缺陷的存在。但不知贵司目前对气密性不合格的产品做何处理?有没有在做浸渗工艺?如有在做浸渗的效果如何?是否还需更进一步的改善提升?在碰到因铸件内部疏松组织气孔,微孔等相关问题时均可与我司联系,愿为贵司提供一切相关的协助~
再次感谢您在百忙之中了解我们的产品,此次资料介绍内容有限,如有不详或产品试样,敬请与我联系;非常感谢!
期待能给贵司提供更多协助!
顺祝:商祺!
宝密浸渗机械(上海)有限公司
业务代表  刘雄伟(13564304269)
电话:(021)69160313*812
传真:(021)69160380
电邮:dick_liu@ultrasealshanghai.com
      ultraseal@163.com
更多详情欢迎查询公司网站:www.ultraseal.co.uk

网友:
是不是浇注温度过高啊,QT500-7如果浇大件的话浇注温度应该在1380时浇,温度过高的话会产生疏松

网友(2011-06-14):
球墨铸铁件和铝合金压铸件存在的气孔、砂眼、缩孔可以用冷焊机来补焊修复,冷焊机放热量小,不会产生热变形,如果用其他焊机来修复的话,由于热量太大,无法补焊铸件的细小缺陷。有这方面情况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下冷焊机:  www.leng-han-ji.com.cn

网友:
不知道你是咋设计的!是不是设计的问题啊!可以发个图来看看嘛?

网友(2013-08-16):
镁合金压铸产品也存在很多砂孔,我公司生产的产品比较薄,厚的3个,薄的0.5,不知道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压铸是温室压铸成型,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领域不是很熟悉

网友:
铸件报废,重新铸造,模型必须干燥。

网友(2013-09-25):
密封要求高的铝镁合金铸件,要做浸渗处理的。

网友(2013-11-16):
铝镁合金铸件没有气孔是个系统工程:1)铝汤必须处理,确保铝水含氢量要低, 2)熔炼炉必须彻底烘干,洗净 3) 工艺过程必须完全控制, 4) 5) 6)
( c) s4 E; ^" y  A国内做的好的铝镁合金铸件厂家听说的不多

网友(2014-05-27):
有气孔还是要找气的来源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