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钉的表面抗腐---[客户要求,求助]

楼主(2006-11-14):
问题请教,螺钉的表面抗腐要求

通常螺钉表面是镀锌,镀镍,镀铜等,没有具体的抗腐要求,现在有客户要求通过48小时盐雾测试。我的问题是,对螺钉来讲,通常可以通过多少小时的测试。另个问题,有可能达到四十八小时吗? 谢谢

网友:

实际问题,请高手出场帮助。

楼主,同个问题请不要重复发帖。谢谢!

网友:

完全可以!
可以查相关资料!
记得彩锌要求是至少96小时盐雾测试

网友:

同意楼上的,一般对于螺钉很少有要求抗腐蚀的.如果是螺栓螺母到是常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 V3 c S* S' b H' N( t( G 实际问题,请高手出场帮助。

楼主,同个问题请不要重复发帖。谢谢!

不好意思,发错了位置,所一发了几次,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问题,请高手出场帮助。

楼主,同个问题请不要重复发帖。谢谢!

不好意思,发错了位置,所以发了几次,谢谢。

网友:

可以去电镀 厂退镀,要电镀厂按你的要求去做,我们自己电镀过螺钉。可以的。

楼主:

谢谢!主要是工厂考虑成本,所以推托说普通镀锌没办法达到我们的要求,现在解决了。

网友:

请教7楼的,大侠,螺钉热浸锌后,怎末处理余锌呢

网友:

9楼的兄弟~~~螺钉或者螺栓~~应该很少
热镀锌吧~~~这样好像螺纹容易变形啊~~
要是冷镀锌可能要好些~~~
要不然就进行发蓝(发黑)处理~~~

网友(2006-12-19):

两种方法:1.加厚锌层

               2.用封闭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