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车式热处理炉---[热处理设备]

楼主(2006-11-14):
全纤维结构,炉门自动压紧,最高温度1150,燃料城市煤气,温度压力自动控制。

2 V$ J+ {3 z }5 t8 ^

网友:

我看有点像天燃气退火炉啊

楼主:

一般来说热处理炉都有一个最高温度,在允许的最高温度下做常规的热处理都是可以的,比如1150度的最高炉温的热处理炉,做淬火、回火、正火和退火都是可以的,不同的热处理工艺相应的调整控制系统的温度曲线就行了,常见的所谓的正火炉还是退火炉都是指的特定热处理工艺而言的,这个炉子最高温度1150度可以做上述任何一种常规热处理。照片上正在进行的工艺是退火+回火的工艺。

网友:

但是炉子温度有个范围的,不能即用于高温,有用于低温,这样对炉子不好!实用寿命会减少的

网友(2007-10-24):
就是用天然气的,我们车间就有

网友:
第一次看到,这种热处理炉能处理的最大工件尺寸是多少?

网友:
不知道是哪个行业的,

楼主(2008-03-13):
机械行业,金属热处理

网友(2008-04-21):
请问下 是哪个单位设计制造的,最大处理工件尺寸是多少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