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炉用非标设备——5×15m台车式热处理炉台车

楼主(2006-11-14):
台车载重450吨,车轮对自行式,电缆卷筒供电,鱼腹式组合梁,纵梁柔性机构,最高抵抗冲击载荷800吨。这个台车炉是处理水压机锻件的热处理炉,本项目是给宝钢5米轧机配套的大轴做热处理的,这个是国家做航母前期设备的配套工程。

网友:

厉害呀,炉子厉害楼主也厉害

网友(2007-02-25):

头一次看见这么大的
台车炉的图片 听说过没见过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一次看见这么大的
台车炉的图片 听说过没见过

近几年机械和石化等行业发展很快,大型水压机锻件及大型压力容器件不断提升档次和规格,国内新建台车式热处理炉的规格也越来越大,我了解到目前国内最大的台车式热处理炉的规格是12m×36m,不知道还有没有更大的。希望业内人士多发言参与讨论。

网友:

呵呵~~厉害厉害!!5m宽的炉子还真的不多见。俺现在想关心一下炉门的密封和变形问题怎样解决的。

楼主:

炉门采用全纤维结构,四周带有纤维块软边,电动推杆压紧,保证密封效果,不漏火,变形问题炉门框架刚度足够,在不漏火的情况下不会变形,目前运行降近3年,没有发生变形等问题。

网友:

谢谢炉子,对于风循环电加热炉来说,炉门的结构好象只有做成钢框架的,这样一来,5m的宽度,热变形就很大了。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网友:

热变形大的地方,可以采用局部水冷。

楼主:

目前热处理炉由于温度不高,水冷的构件不多(而且很多热处理车间不配备冷却水系统)。加热炉上常用,主要是循环水冷和汽化冷却两种方式。部位一般用在炉底机械和密封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谢谢炉子,对于风循环电加热炉来说,炉门的结构好象只有做成钢框架的,这样一来,5m的宽度,热变形就很大了。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呢?

做好炉门内衬的保温和加强炉门密封是关键,不管你用什么材料,只要密封不严都会变形的。如果你的炉温超过1200度的话,归隐大侠说的局部水冷可以考虑。不过那样的话附属设备多了,可能在操作和维护上存在不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

呵呵~~先谢谢各位了。
俺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就发现有的电加热炉的炉门总是要变形,其实温度也不高,也就500度左右。炉门内衬的保温和加强炉门密封也都有措施,可在使用中还是会变形。看来也只有加水冷了。

楼主(2007-03-27):

引用 网友B:
呵呵~~先谢谢各位了。
俺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就发现有的电加热炉的炉门总是要变形,其实温度也不高,也就500度左右。炉门内衬的保温和加强炉门密封也都有措施,可在使用中还是会变形。看来也只有加水冷了。

500度的电炉炉门也会变形?呵呵,一般碳钢就是在500度的炉子里面直接加热也不会有多大变形,你这个还有保温和密封,怎么会变形呢,发个你的炉门变形的照片,大家看看,分析一下。顺便说一句,做个500度的炉门要是加水冷会让人笑话的,不知道你这个电炉是哪家的产品。

网友:

用电加热吗?1000度以上,保温层做得相当不错!能具体介绍一下吗?

楼主:

天然气加热,火焰炉,高速烧嘴脉冲燃烧方式,保温是硅酸铝耐火纤维模块。欢迎来交流!

网友(2007-05-14):

提到炉子保温,我们经常用到一些小的加热炉,有电炉,石油气燃烧炉,温度在400~800度不等,用于玻璃的退火,保温材料主要用硅酸铝挡火板,要求手摸上去不感觉烫(温度大概在50度).往往达不到.主要是保温的设计达不到,还有结构上金属传导热量到外表上.
请问炉子大虾,如何才能达到手摸上去不感到烫的要求?

网友(2007-06-23):

以前用瑞士的图纸做的回火炉,炉温均匀性控制在±2℃的样子,国内的根本做不到,能有±5℃都不错了,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人家的设备是怎么做到的,不明白那里才是关键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前用瑞士的图纸做的回火炉,炉温均匀性控制在±2℃的样子,国内的根本做不到,能有±5℃都不错了,我到现在都没想明白人家的设备是怎么做到的,不明白那里才是关键

主要还是工艺设计的问题,还是核心技术,炉型结构和燃烧系统的设计很关键。

网友(2008-02-22):
请教各位大虾,有炉子的设计资料么,能不能给小弟一些!
我们这也要做个小炉子。
谢谢!我的邮箱是lyt-2001@163.com

网友(2009-11-03):
做好炉门内衬的保温和加强炉门密封是关键,不管你用什么材料,只要密封不严都会变形的。如果你的炉温超过1200度的话,归隐大侠说的局部水冷可以考虑。不过那样的话附属设备多了,可能在操作和维护上存在不便。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网友(2010-04-28):
呵呵~~厉害厉害!!5m宽的炉子还真的不多见。俺现在想关心一下炉门的密封和变形问题怎样解决的

网友(2010-07-25):
图片看过,内容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