线形膨胀系数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楼主(2006-11-14):
线形膨胀系数到底是个什么东西?热处理状态对其有影响吗?其对加工后公差与配合有什么影响呢?恳请高手指点。给点基础教育关于线膨胀系数。

网友(2007-10-03):
表示材料热胀冷缩的特性,热处理不会影响它。

网友(2007-12-13):
线形膨胀系数是材料热胀冷缩的特性,只有在工件服役在温差很大的、非同种材料而且配合间隙小的场合才考虑(不一定很确切)。5 G, z5 s  K2 e: u# E
热处理一般不会影响它。

网友:
表示材料热胀冷缩的特性,线形膨胀系数如塑料在车削过程中就很容易产生膨胀,在工件工作温度下会发生尺寸缩小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