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齿轮磨孔夹具(三段圆弧自锁式定位)

楼主(2006-11-14):
大家加工普通圆柱齿轮时,以齿定位磨孔的夹具结构如何?此夹具(见附件)结构为三段圆弧自锁式定位,定位精确,结构简单,加工成本低.交流一下吧.

网友:

这个问题描述得不很清楚。是遇到什么具体难题?还是产品广告?请把具体问题写清楚好么?谢谢!

网友:

不错 我们公司也是用的同样方法

网友:

我公司外面的结构是换成弹性夹套,产品精度为9级精度,要求不高能够满足。呵呵!
另咨询楼主,该结构磨削后取料是否方便?(我公司加工齿轮齿未贯穿)

楼主:

老鹰:你好!

齿轮磨孔夹具结构形式众多,也可谓微妙无穷。本人曾从业齿轮加工多年,感觉此结构作为成熟经验有一定价值与大家分享。同时也想起到抛砖引玉作用,希望大家相互交流个人经验吗。

回4楼:我认为弹性夹套结构定位精度相对较低,夹具加工复杂些。此夹具卸料时只需轻轻敲击工件即可完成。另虽是齿轮分度圆自锁式夹紧,但应用时也要有端面定位和轴向压紧哟,当然为提高工效,钢球的保持架也是不可少的。待有时间搞个立体图,可能会更方便理解和应用了,当然也可讨扰3楼不吝赐教了。

网友:

我厂将圆弧改为阿基米德螺旋线形状。钢球改为弹性夹圆柱,可加工7~8级齿轮精度,楼主用钢球怎么夹住呢?我们现在已使用气动夹具了,基本上可消除磨内孔时的夹具误差。

网友(2007-10-06):
该夹具可加工几级精度的齿轮,三段圆弧如何加工?

网友(2009-06-11):
楼主太久没有跟帖了,不知还会不会来,非常期待您的立体图和更详尽的资料,尤其是三段圆弧如何加工.滚珠是怎样被夹住的等问题.

网友(2013-04-18):
我就是磨齿轮内孔的 我们用的是钢珠链接在一起的节圆夹  用弹性气夹卡盘 装一个活只用2秒  径跳  端跳非常好 每天要磨300多内孔     可以交流哦 QQ276802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