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零件如何加工?

楼主(2006-11-14):
此零件为铝件,因数量不多,不能考虑压铸.有何好的加工建议????

网友:

图太小,看不清楚,浇铸成型,普通车床可加工,钻孔用钻模,铝件加工用煤油冷却可提高表面粗糙度.

网友:

可在数控车铣床上加工,一圈孔可同时加工出。

楼主:

3楼大哥数控车铣床那里有对外加工的地方啊?

网友:

可到机加工厂问一下就行了。

网友:

如果不淬火好加工,棒料--车--加工中心钻孔就行了,只是铝件淬火变形量不清楚

网友(2007-02-25):

数量少,加工中心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