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平衡态膨胀问题---[请教]

楼主(2006-11-14):
将两个压力与温度不同的容腔的连通,热力过程是怎样的?

网友:

这应该是等容过程吧?
相对整个气体它的容积是不变的,变化的只是压力和温度
但是整个过程好像就相对复杂一些了
还是请相关专家来分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