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R槽量具---[求助]

楼主(2006-11-14):
外圆是尺寸为φ142.2 R2.83 R槽底径为φ140.2

网友:

是检测R呢还是检测槽底直径?
R可做个专门的样板检测或用投影法检
槽底直径可用卡规检测!

网友:

根据圆弧、槽深的公差做一个通、止检验样板

楼主:

谢谢上面的大哥 我是检测槽底直径 游标卡尺不好测量 有没有好的方法

网友:

用千分尺也可以,知道怎样测螺纹吗,找两个标准直径的小棒,放入R槽中,然后用千分尺测量!
如果要求不是太精确的话,也可以用卡尺!

网友:

量大了可以做个专用量具,可以提高检测速度

网友:

用内勾槽卡尺应该可以测量,不过测量杆要选用球形的。另外带表内卡规也挺好用,还有可扩充的枪式内卡规。

网友:

请看附图。

网友:

单单是槽底直径的话可以做个代R的卡规

网友:

用尖头千分尺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