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渗碳齿轮典型工艺

楼主(2006-11-14):
 {

               表10  焊接渗碳齿轮典型工艺

                   {  K( ^1                 {  {&   }                  s j% {/

零件名称

工序号

工序名称

工序内容及说明

, K U

> >

 >

! @& j: K' S e [ h7 {

& |' p! z4 e V% f2 V0 v0 \

0

; V, |" T3 P g7 h% |

锻造

 I

1

粗车

 P

内、外圆留量,按调质余量即可

端面留量,总余量=正火后车削余量+渗碳后车去渗碳层余量+淬火后车削余量

棱边倒角,全部表面粗糙度Ra6.3μm

2

探伤

初探

3

正火

v, V, I5 U S. L

( \7 g X

4

按外圆找止,车成过渡层堆焊前尺寸

5

0 y$ ` t; T: O' h

探伤

终探

6

堆焊

堆焊过渡层

7

探伤

堆焊层探伤检查

8

/ J( B6 R e+ K$ R6 T3 ~

退火

9

按外圆找正,车成内圆

其余不加工

6 x4 | s* Y" p6 C9 H

待组焊

0

7 v6 E6 ? z% W9 H9 t

1

6 k$ U1 S! i a; G+ \

内圆及端面留量

8 j" _- F B$ ^) L9 w

总余量=焊后车削余量+渗碳后车夫渗碳层余量+淬火后车削余量

外圆及焊接坡口车成

表面粗糙度不大于Ra6.3μm

 `/ ]! }# @

2

探伤

待组焊

齿

 |" k+ o

 G

 `

01

组焊

 n

根据焊接工艺组焊

. x& v H

02

/ b$ j8 K z

检查

检查焊缝质量

03

退火

04

检查

 g

复检焊缝质量

1

按轮缘内圆找正

8 h% F' | X, W/ k

加工同整体渗碳齿轮工序4

2

粗滚齿

同整体渗碳齿轮工序8

3

钳工

倒角

4

 V

渗碳

5

6

钳工

倒角

7

 z9 t+ B1 R- e

淬火

& E! A O3 U! _( h/ E

控制淬火变形

 |3 y8 {1 _

8

喷丸

9

检查

 }

对焊缝质量进行最终检查

10

钳工

2 y x0 [# o1 [+ y

堵焊工艺孔,焊管子

11

 p; U

同整体渗碳齿轮工序l 5

12

划键槽加工线

13

 v

 Z9 a# E; h

插键槽

14

钳工

与轴、键装配

15

精车

同整体渗碳齿轮工序20

16

半精滚齿

同整体渗碳齿轮工序21

17

磨齿

同整体渗碳齿轮工序22

18

检查

同整体渗碳齿轮工序23

19

/ l3 u0 k) z j

钳工

同整体渗碳齿轮工序24

网友:

(暂不说热处理对焊缝质量的影响)轮缘与轮毂为什么要用焊接?轮毂也要渗碳淬火?

# \ K G/ S$ t! n' i

建议用铰制螺栓联接!!轮缘齿形是否改表面淬火!!这样能简化加工工艺,还为以后维修调换带来方便

楼主:

与其它形式的结构相比 :1、加工的直径比较大;

 x) E

                                    2、节约材料;

                                     3、结构轻、紧凑;

                                     4、减少了机械加工的工作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