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塞杆O型圈密封,什么型号的润滑剂最好?---[求助]

楼主(2006-11-14):
条件所限,不能经常加润滑油,假如必须加,什么型号的润滑剂最好呢?O型圈为丁腈橡胶,急问。

 }

活塞杆O型圈密封问题,请教活塞杆表面是不是越光越好,再问活塞杆表面可以不加润滑剂吗?

网友:

活塞杆表面当然越光越好,建议活塞杆表面镀硬铬(耐磨,防锈),可以不加油。

楼主:

非常感谢,活塞杆表面是镀了镍铬,但真的可以不加润滑油吗?

再请问,我的活塞杆尺寸为φ4.8,孔内径φ8,O型圈选的是φ4.5×1.8,合适吗?假如不合适,活塞杆的外径应改到多大?

网友:

1,查设计手册。2,不合适。3,活塞杆直径跟压力和速度有关,先定O型圈尺寸再定孔内径和活塞杆直径。 现身边没设计手册,具体尺寸无法告诉你。

网友(2010-09-18):
不是越光越好,合适就行,太光了表面不能形成油膜造成密封圈的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