圆柱齿轮磨孔夹具(三段圆弧自锁定位)

楼主(2006-11-15):
询:专业加工普通圆柱齿轮,常用磨孔夹具结构形式如何(此指渗碳或高频处理后的修孔夹具)?

附件是一个实践论证后比较实用的夹具原理示意图,其结构简单,定位精确,加工维护成本低。

1 D. @2 s+ I n7 y

大家可以对此评述一下,有什么好的结构不吝共同切磋。

网友:

一般好像都是类似设计,只是形式略有不同。

网友:

这种方法圆弧的制造精度能保证吗?我公司以前使用阿基米德螺旋线形式,现都采用气动结构,基本上没有误差,且每个齿槽都使用弹性圆柱夹紧(可能只有几个最高点)。

网友(2007-03-20):

图中绿色的部分是什么呀?可以用三爪卡盘代替吗?

网友:

我公司数控内孔磨床也是采用这种结构,只是用了六个定位销。

网友(2007-10-30):
是不是旋转方向反了啊?

网友:
齿轮的精度也很重要,

网友(2009-03-21):
这样会不会因加工齿的精度影响定位精度?

网友:
您就是靠这三段圆弧能锁住齿轮吗?你们公司用这种夹具加工最大的齿轮有多大?齿轮比较大的齿轮可以吗?

网友:
还有再请问一下,这个胎具的工作原理是不是三爪夹住胎具的外圆,旋转,依靠三段圆弧的力带动齿轮旋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