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着色探伤和磁粉探伤的用途

楼主(2006-11-15):
请教磁粉探伤和着色探伤各有什么特点,以及用途。

网友:
Re: 着色探伤和磁粉探伤的用途---[请教]

你这个问题不够具体,有点像考试题。希望编辑一下,把问题说具体一些。

网友:
Re: 着色探伤和磁粉探伤的用途---[请教]

楼主的问题还是清楚的,可能在机加版块(从事检验或技术的人)知道的人比较多

网友(2007-01-25):
Re: 着色探伤和磁粉探伤的用途---[请教]

着色探伤一般用于检查肉眼不易发现的表面裂纹,磁粉可以检查到浅表面(表面下面,太厚不行)的缺陷。

网友:
Re: 着色探伤和磁粉探伤的用途---[请教]

二者虽都是检测表面缺陷,但二者的区别如下:

磁粉探伤设备简单、操作容易、检验迅速、具有较高的探伤灵敏度,可用来发现铁磁材料表面或近表面的缺陷;它适于薄壁件或焊缝表面裂纹的检验,也能显露出一定深度和大小的未焊透缺陷;但难于发现气孔、夹碴及隐藏在焊缝深处的缺陷;

着色(渗透)探伤的基本原理是利用毛细现象使渗透液渗入缺陷,经清洗使表面渗透液支除,而缺陷中的渗透残瘤,再利用显像剂的毛细管作用吸附出缺陷中残瘤渗透液而达到检验缺陷的目的,它适用于表面或近表面的孔状缺陷,对开放性的气孔、夹渣或焊缝深处的缺陷比较敏感;

' f! Q) | Z# u+ ^- M$ G

最好此类帖子发在焊接版块来!

网友(2009-08-19):
液体渗透探伤是利用物理学中毛细管渗透吸附现象的原理,将黄绿色荧光渗透液或有色非荧光渗透液,渗入工件开口缺陷的缝隙,经清洗、显像,从而检测工件表面开口缺陷的一种探伤方法,简称PT。
  对试件进行液体渗透探伤时,首先,将被检试件擦洗干净,浸于渗透剂中,或将渗透剂喷涂在试件表面,使具有良好流动性和渗透能力的渗透液,渗入到试件表面有开口的缺陷缝隙内。然后,将试件表面擦拭干净,喷以显像剂,由于毛细管渗透吸附作用,渗入缺陷缝隙的渗透剂,又重新渗到显像剂上,呈现出缺陷的形象。

  渗透探伤的优点是:设备简单、操作较为容易、缺陷显现直观、容易判断、不受材料种类的限制,可检查各类钢材,包括奥氏不锈钢、铜、铝等非铁磁性材料。但渗透探伤不能用于检验多孔性材料,也只能检查工件表面的开口性缺陷,所用试剂有一定的毒性,并对被检工件的表面光洁度有一定要求,使它的应用范围受到一定的限制。

网友(2010-01-27):
谢谢啦 很有用 哈哈

网友:
磁粉可以检查到浅表面(表面下面,太厚不行)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