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镗孔出现台阶,请高手分析原因

楼主(2006-11-15):
加工φ33孔深度50,当加工到深度一半时出现台阶,塞规通端从孔两端都可塞入到台阶出无法塞通,判断孔加工到深度一半时中心偏移。检查刀具和工装均无异常,更换刀具亦有同样情况。加工材质为铝合金。

网友:

请将加工程序传上!

楼主:

现在估计机床有问题,立柱镶条不紧或磨损。现在加工的产品时好时坏

网友:

加工铝材有可能是加工工件太热。

网友:

楼主好象都有答案了
先看是否镗刀刀粒移位了
不然刀把的安装,工件的安装固定
假如都排除就应该是机器自身的问题了

网友:

主要是刀具的排屑不好,刀具增加排屑槽,注意排屑方向。同时加大切削液,降低切削部分温度。
调整加工余量及加工参数。
增加刀具强度。

楼主:

不是刀具、夹具的问题,把机床的镶条调了调就好了些,现正在观察。

网友:

这种情况应该和主轴的垂直度/水平度有关。
如果的确是镶条原因的话,应该会伴随出现振纹。

楼主:

是镶条问题,现在已经加工了200件没问题。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