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锥齿、涡轮蜗杆外,还有什么类似的转向机构?---[新手请教]

楼主(2006-11-15):
请问一下,除了锥齿、涡轮蜗杆外,还有什么机构可以方便的实现类似的转向?

网友:

摩擦轮传动、软轴传动、皮带传动、螺旋圆柱齿轮传动、圆柱直齿轮与端面齿轮传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