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熟悉AUTOCAD的进来!!

楼主(2006-11-15):
在一张CAD图打印的时候,因为里面有的图层是彩色的,用黑白打印的时候,有的颜色(特别是绿色的)打印的时候线条看不清,如果都换成黑色又太麻烦(还要分解块),有没有办法解决不用变图层的颜色而打印出来有看的清呢?

问题2。关于填充,每次填充复杂的图形总要把线段打断后在选要填充的图形,感觉很麻烦,有没有有效、快捷的办法求助!!

网友:

我有同感,我的最不清晰的是黄色。末能解决。请教过别人说是打印机要设置成黑白,但我的打印机设置中只有灰度。

楼主:

是在页面设置里面设置吗?

网友:

修改一下笔号就行了

网友:

在打印的时候修改打印样式为monochrome.ctb就解决了。

网友:

在打印的时候   打印设备栏中的打印样式表(笔指定)中选monochrome.ctb就可以了

网友:

是在页面设置里面设置,然后保存为打印机配置文件,要打印黑白图纸时选用。如果在打印机属性里设置,系统要打印图片或须要彩色时又要设过来不方便。

网友:

我的办法是改变层中的颜色设置。

楼主:

6楼的方法很管用

网友:

还有一个方法是在“打打印样式表中”选“acad.ctb”,再在选“编辑”项,并在格式视图选项内:将“颜色”选为:黑色;将“填充”选为:实心。(以HP1000为例)

网友:

6楼的方法是最好的

网友:

5楼,6楼的方法最简单

网友:

第10楼 的方法简单

网友:

安装一个PCCAD,在打印界面设计中选择PCCAD打印,很好用!

网友:

5楼,6楼用的是单色打印,应该是这样.

网友:

最好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多建几个打印样式,每一种样式都可以按你不同的选择设置。这样所有的问题都可解决了。
填充并不要把线打断呀,哪需那样麻烦,拾取点不是很方便。
看来你也是初学者吧!!!不过继续努力,所有的问题在本社区都会解决的。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

网友:

我很赞成10楼同志的办法.

网友:

填充的问题有没有人解决啊

网友:

关于填充:你所描述的状况让人很难理解,什么需要打断,填充区域只要是封闭的就可以完成填充,另外填充方式有两种1、选择内部点。2、选择对象,第一种直接选择内部区域,第二种选择线,猜想你可能是用第二种方法遇到了麻烦

网友:

  6楼的方法好

网友:

bhatch命令可以在封闭的区域填充.

网友:

2002以后可以按6楼的方法.
R14及以前须改笔号.可以多选,所有设置成黑色.

网友:

5楼讲得对,就是改变样式就可以了,这个样式还可以自已设定,

网友:

我认为从随层里可以统一的

网友:

修改打印机属性
黑色打印..

网友:

新建一个打印样式,然后把所有颜色打印色都设置为黑色就OK听.

网友:

又学了一招,以前我都是全部选中--右击--属性--改颜色

网友:

修改一下打印样式即可,有一招很有用,应用于所有样式,一个个改很麻烦,特殊的另外改一下就好了,画图要形成习惯,一般定红色为粗实线,0.4-0.6都可以.别的都0.2就好了.颜色统一改成黑色.要打印彩的,换个样式了.

网友:

看不懂填充什么意思?封闭的就可以啊

网友:

用5楼的方法试是可以的。

网友:

谢谢6楼,这方法真好!

网友:

打印图纸前首先进行打印设置--画笔参数-画笔制定--修改一下笔号就行了 。

网友:

还是要修改打印样式,把一个样式所有的颜色改为用黑色输出就可以了,以后用这个样式打印就可以了

网友:

不用安装PCCAD,你就在打印时设置一下就OK了!将打印样式改为monochrome.ctb一定可以了,以前我们也老出现这种问题,现在解决!

网友:

6楼的方法是最简单地

网友:

以后验证一下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用4,5,6楼的方法解决的,很容易实现。

网友(2006-12-15):

小儿科的问题就不要提了

网友:

monochrome.ctb

网友:

问题一:打印时出现的打印样式表,你给改成monochrome.ctb,就可以了!我以前也碰到过,真的可以!!

% P4 V8 X% @ H

问题二:你可以使用“拾取点”命令的!只要你做的图形是封闭的,它可以自动给你选择呢!!!

呵呵!!要是感觉对的话,就谢谢我吧@!!要是不对,你跟我联想!!!

网友:

  打印时,在打印样式修改一下打印图层就可以了,不但可以打印成黑色,而且还可以改变线宽,去试试吧

网友:

修改打印样式,全部选择,在特性中颜色中选黑色,线宽也跟据颜色自定义

网友:

我的方法是在"选项"里进行设置,而不用打印时去选打印样式:
"选项"___点"打印"___在"默认打印样式表"中选"monochrome.ctb"___hko "dqe pg "

网友:

我的方法是在"选项"里进行设置,而不用打印时去选打印样式:
"选项"___点"打印"___在"默认打印样式表"中选"monochrome.ctb"___"确定"即可
打印时就不用去选样式了

网友:

把打印对话框里面的
着色打印后面选为消隐就可以了
不管什么颜色都不影响

网友:

2004以上的都可以的
2004以下版本我没用不知道
绝对简单

网友:

真是好方法,
真谢谢大家,

网友(2007-01-14):

你需要设置打印机的属性里面的问题

网友(2007-08-04):

5楼,6楼的方法最好用。

网友:

就按照5.6楼说的来就可以了

网友:

在打印设置里,设置一个打印样式!将所有的颜色全部选种,设置它的颜色为黑色,线宽0.35
再选种单独的黑色,应该是7号,将它设为白色就可以了!

网友:

打印机里可以设的啊!
全选
输出颜色改成黑色的就OK 了

网友:

我做的两个打印样式(颜色控制的),懒得自己设置的可以拿去用
第一个是粗线0.5,细线0.25
第二个是粗线0.25,细线0.18

网友:

附件怎么没贴上去
再试一次
如果还是不行的话,谁要给我发邮件吧

网友:

10楼的方法才是最好的,适合一切

网友:

cad在使用打印机时默认的是使用对象颜色,只要在配置文件acad.ctb中把所有笔号的颜色都改成黑色,那打印的时候就跟线型、图层都没关系了。

网友:

自己设笔号,线条粗细!

网友:

同意五楼看法,

网友:

打印机设置可以选择把一部份颜色:设置打印为浅色。

网友:

五.六楼是最好的,我一直用此方法。

网友:

我也一直用五.六楼的方法,但我认为10楼的方法最好.

网友:

改变颜色和图层的线条宽度就可以了。

网友:

在打印的时候修改打印样式为monochrome.ctb就解决了。最简单的!!

网友:

5楼,6楼的方法简单可行

网友:

我一般用的是在打印之前选中这个图纸在图层管理器上把颜色的那一项改成ByBlock(随块模式)
这种方法简单适用任何一种打印机。不过前提是你在画图的时候标注样式的字体颜色和线条颜色都是默认值就是ByBlock(随块模式)。

网友(2007-09-07):

修改打印样式就OK了!

网友:

在设置颜色打印样式里面将所有的线设置为黑色就OK

网友:

6楼的方法最好了,不信你们试嘛,我一直都是这样用的.

网友:

顶!!
同意5搂和6楼的办法!!
我也一直就在用!!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