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纹防渗和退火---[请教]

楼主(2006-11-15):
渗碳件螺纹部分,目前一般的图纸要求两种情况.一是要求防渗并且退火,硬度25-35(不尽相同).再有就是没有要求防渗,而只是对硬度有要求.

 n

低碳钢在渗碳淬火以后,表层碳含量非常高.硬度可以达到62-64HRC.我现在的疑问是:假如工件淬火后都采用铅浴退火(退火采用铅液温度750度,浸入约一两分钟),防渗和不防渗对组织有什么影响?

9 q! J& }7 J J! Q# a

对螺纹的使用又有什么不同的影响?

请高手赐教.

网友:

1.对于渗碳件螺纹部分采用淬火后退火的方法我个人认为其实不是很可取
2.淬火态和退火态在组织上存在明显的区别,对螺纹的使用影响程度得看你螺纹的用处和受力等情况而定,一般来说对渗碳件螺纹部分都是采用防渗处理的比较多,如果渗碳淬火后再增加退火处理的话成本上相对就增加了很多,而且对变形影响也是个很大的问题.
3.螺纹部位防渗后一般都不会要求再进行退火处理,也没有这个必要了
4.如果图纸有对螺纹部位进行硬度要求也就是说有防渗处理要求,要求进行必要的防渗碳保护处理
5.具体的防渗碳保护处理其实也有很多方法,比如:直接刷螺纹防渗涂料,或刷防渗涂料后再用石棉绳加水玻璃进行包裹处理等等,具体的怎样处理得看螺纹部位的要求和使用情况了.

楼主:

感谢碧海大虾.

不过如果是重要的螺纹联接,可能会对硬度的要求比较严格的.

 在中国一汽的设计中一般都要求防渗并且退火(当然指重要的螺纹联接).

 Z

 以前的防渗涂料的涂抹防渗是比较普遍的.但是这种方法最终的螺纹硬度是非常的不均匀的.高的能达到50HRC以上,低的不到30HRC.随着各个厂家对质量要求的逐步提高,这个工艺已经不合适了.而石棉绳加水玻璃进行包裹处理的方法成本很高啊,根本就不适合于大批量的生产.

 f

其实现在比较常用的手段就是铅浴退火.硬度比较稳定,螺纹在使用的过程中也有较好的效果.

对了,现在的图纸中提出这个要求关键是,螺纹不处理或者处理不好经常发生断裂的现象. 这个可能是渗碳后的必然吧.

现在一汽的图纸中一般要求防渗并退火.但是这样带来两个问题,一个是成本明显增加,二是硬度控制的并不好,没有仅采用退火工艺的稳定性好.

我想知道在组织上来说,两种工艺有什么很大的区别吗?

楼主:

有没有熟悉渗碳的大侠啊?

网友(2007-08-21):

bang ding
我想了解防渗涂料方面的知识

网友(2007-11-03):

楼主提出的螺纹防渗
预先热处理正火,或调质
可以采用螺纹先不车(孔车至小于螺纹底孔),渗碳,车螺纹(即车去渗碳层,还原螺纹的本质材料),再淬火(螺纹部位的本质低含碳量对淬火效果后硬度不高)

网友(2008-07-12):

可以这样:在加工螺纹处留量(>渗碳层厚度),然后进行渗碳处理;再机加工成型;最后进行淬火和回火。
是个好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