混凝土泵主油缸上并联单向阀和节流阀有何作用?---[请教]

楼主(2006-11-15):
各位前辈:

小弟有个问题请教一下:混凝土泵主油缸上并联单向阀和阻尼孔有何作用?

 W) ^5 Y, C

有附图、

谢谢指教◎!

楼主:

     我看到一本书上是这样说的:在活塞接近终点行程时,由于节流阀的作用,排油压力增高,提前将信号发送到摆动油缸进行切换,有效地避免液压冲击呢?
   我不明白:是要到活塞接近终点行程时节流阀才起作用吗?什么东西控制它到接近行程终点才起作用呢?活塞前进过程中的排油压力应当都很平稳的吗?

网友(2007-09-15):

图纸打不开啊,
混凝土泵的主油缸是特殊设计的,
主油缸行程接近终点时通过活塞两侧的压力差将压力信号导入摆缸换向阀,
使摆缸提前开始换向,
以减少输送管线背压的冲击。

不知道说的对不对。

网友:

补油,缓冲作用

网友:

单向阀的作用是向封闭腔内补油,同时向外排油,降低封闭腔内的油温。
并联的节流阀是节流向控制摆缸的液动换向阀的油液,以减少冲击。

网友:

图形打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