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阻焊接出现火花的原因---[实际问题,求助]

楼主(2006-11-15):
我们公司的电阻点焊机焊接的时候会出现火花,而且比较大,落在手上可以感觉到火花的热量,由于我们公司做的是电子元件,很怕火,所以想请教一下原因是什么?我原来怀疑是焊接用的材料(镍箔)表面没清洗干净的,可是一批当中有些就不会出现火花,而且参数没有改变过的,材料也是相同的,希望各位大虾赐教!!!

网友:

调整上下电极距离

网友:

楼上说的极是,发表几点个人看法:
1、电极间如果不平的话也会有火花的;
2、气压是否不稳定,造成在与工件表面接触瞬间停顿而没有将该焊接部分下压产生火花;
3、接触表面不干净,造成局部导通,局部发热过高产生火花。

楼主:

3楼说的这几点我已经排除的,开始我也是怀疑是不干净,不平还是气压或者能量有问题的,可是每次焊接都会出现火花的,一般要求点两下的时候,第一次火花很大(8个一组,每个点两次,而且要先都点一次再过来点第二次的),第二次的时候火花就很小了,或者就没有火花了,有时候第一次的时候也不会出现的(以上情况都是电极棒都已经磨平了的)

网友:

如果两焊接部部件间在焊接前没有很大间隙或者不平的话,建议照二楼的说法,调整两电极间的距离,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因为此前我们公司在焊接初始时也是有火花,后来调整了一下电极位置,现在基本上已经没有了。

网友:

我对点焊机不太熟悉,你看看预压时间是否过短。凭推测是因两电极还没完全压下,焊接电流就开启所以火花较大。

网友:

5楼说得对
我用过的是机械式的(弹簧,凸轮)
电极上下距离偏大导制两金属没压紧,有空隙,电弧放电产生火花.
电极上下距离偏小导制压紧和通电时间过长,有熔坑或点穿.也会产生火花
1,测出最佳开档距离,进行调整.2,下电极增加接触面积(改成平板).3,铁板不能太锈

3楼分析有道理

楼主:

感觉六楼说得挺象我们公司点焊机得情况得,我回去试试吧!谢谢各位大虾啦!

网友:

这位大哥,点焊的工作循环是预压时间.递增时间一次焊接时间,一次冷却时间,二次焊接时间,二次冷却时间 递减时间 保持时间,一个焊接循环完成.首先你的压力不要太小,其次电流小一点,通电时间可以加长,因为我是做汽车配件的,所以你的详细内容不了解.
还有什么需要帮助的联系我吧?
QQ:124963245
Email:lugang124963245@163.com

网友(2008-03-10):
调整气缸压力,就是电极压力